[电脑] 求一个“电脑主机开机式的开关电路”

楼主(2021-10-22):
各位师傅:
                  本人求一个“电脑主机开机式的开关电路”(即:我们按一下电脑主机的开机键,电脑就接通电源开机了)。按一下点动按键(就是按非自锁按键一下),电脑主机接通电源开机.
至于电脑如何关机另谈!

     各位,我需要的是一个类似电脑主机开机式的电路开关。
就是:通过一个点动开关(即非自锁按键开关那种)按一下,就给一个开通电源的信号给负载开机转动。至于负载如何关机,不要管。要此电 路就是让点动开关给负载一个开通电源开机的信号。
       注:一个点动开关是按一下,它就接通电源一下:松下开关按键电源就断电了。因此,它自己不能让负载因按一下就让电源一直开机的状态。

补充内容 (2021-11-2 17:49):
就是按一下就一直开启,就不会断,只能开不能关

网友A:
电脑电源是有待机电压的
你只要“按一下就接通电源”这种功能,一个点动开关加继电器就能实现了

网友B:
一个按纽加一个继电器就行了啊

网友C:
估计楼主要的是双稳态自锁,可能没表述清楚。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是要让电脑一键开机还是让电脑通电自动开机或者是做出类似的开关电路让一些设备通电?

网友:
开关+交流接触器

网友:
一乐论坛大把

网友D:
楼主的意思点动开关先接通电脑的交流电源再开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电源是有待机电压的
你只要“按一下就接通电源”这种功能,一个点动开关加继电器就能实现了 ...

点动开关是按一下,继电器就接通一下。我希望的是按点动开关一下,继电器就一直接通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按纽加一个继电器就行了啊

我要的是,按一下非自锁的点动开关,电源就一直开着。而不是按一下点动开关,电源就接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楼主要的是双稳态自锁,可能没表述清楚。

我表述有限,就是按一下非自锁开关,电源就一直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点动开关先接通电脑的交流电源再开电脑????

就是按一下点动开关(非自锁开关),电脑电源就开机了一直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按一下点动开关(非自锁开关),电脑电源就开机了一直开机

你跟自锁开关有仇~

网友:
如果是我,用最便宜的单片机,简单,粗暴,想怎么开怎么开,长按短按点动自锁双击定时,这么来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的是,按一下非自锁的点动开关,电源就一直开着。而不是按一下点动开关,电源就接通一下。 ...

对,就你说的这样,一个按纽加一个继电器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动开关是按一下,继电器就接通一下。我希望的是按点动开关一下,继电器就一直接通电源。 ...

大哥,不知道继续器怎么自锁吗?

网友:
早期的充电宝,就是那样定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动开关是按一下,继电器就接通一下。我希望的是按点动开关一下,继电器就一直接通电源。 ...

自锁电路,继电器,接触器,光耦等等都可以实现

网友:
方式有很多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