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显示屏出现不规律的水平线条闪烁

楼主(2021-10-22):
求助是显示屏排线问题,还是显示屏主板的问题?

显示屏出现不规律的水平线条闪烁,多放置一会就米有了,用用就又有了,

楼主:
是否还有维修价值?

网友:
前几天也碰到了,拆开太烦,在排线接头处压了个海绵,让接头接触紧点,结果可以了。

网友A:
两种可能一种要压排线另一种逻辑板芯片有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可能一种要压排线另一种逻辑板芯片有故障了

感谢您的回复,应该是你说的问题。

网友B:
我的显示器,在距离上边框2厘米左右有一道,不闪。但是整个屏幕上下抖动,不知道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显示器,在距离上边框2厘米左右有一道,不闪。但是整个屏幕上下抖动,不知道啥问题??? ...

抖动估计是线路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