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电脑有线网卡与无线网卡同时接入路由器,对带宽有叠加作用吗?

楼主(2021-10-22):
Win10系统,两个网卡接入同一个路由器,获取同一个网段下的IP地址。是否会造成冲突,有什么副作用,或者有什么好处,能否通过简单设置叠加带宽?越详细越好。

有线网卡:

无线网卡:

网友:
win7这么用很久了,反正不冲突。有些软件只走速率高的那个,一般无线速率高于有线(有线100m,无线150m或者433m)迅雷可以同时走两边,另外也用过同时连接两个不同的路由,迅雷下载也可以叠加

网友:
无线我禁用了,感觉现在对网速没什么需求了,一般使用感觉1000M完全够用,不过两个网卡一些多线程还是会叠加的

网友:
我记得好像要系统支持,否则是自动选择线路

网友A:
一般网速的瓶颈并不在路由器到设备端,而是入户的带宽

网友:
除非呢连接2个宽带,否则屁用没有

网友:
只能叠加带宽不能叠加宽带,增加内网吞吐量,仅此而已!
也不是接一起就能叠加,需要把两个连接进行桥接,然后加负载均衡协议,然后两个连接才会都走流量,否则只会从其中一个连接里走流量,没有叠加效果。

网友:
1. 不会冲突
2. 一般只会用其中一个,不会速度叠加
3. 连接同一个路由器,你觉得能叠加吗?总水管的水总共就那么大,难不成小水管分出去之后还能把水变大?

网友:
最终速度取决于你的宽带带宽

网友:
用测网速软件测试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没有冲突。
好处就是有线或无线任一出了问题,不会影响网络。
叠加带宽需要接入2条以上不同网络,同一个路由器不能叠加

网友:
没有冲突是必然的。
根据应用的设定来,多线程的可以走双线路,也就是带宽叠加,单线程的只能走一个出口。
纠正楼上几位对带宽叠加的理解,对于本机来说,跟你路由器外网带宽没有关系,仅仅相对于网络出口

网友:
带宽进来的是多少就是多少,你这样的叠加没什么增宽的可能,只是稳定点的可能电脑无线有线自动选择一个链接?

网友:
内网带宽的话可以通过系统的带宽平衡实现带宽叠加,对外的话得靠双设备引入网络了,多WAN路由针对后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网速的瓶颈并不在路由器到设备端,而是入户的带宽

不能再同意了,一句话,想带宽大就得加钱给运营商,光折腾路由器是没门的,除非那是10Mr 古董级路由器

网友:
还是有些用途的
1- 如果是windows server的系统可以配置冗余网络,这样拔有线不会出现掉线的问题
2- 如果是普通的windows,虽然不能做冗余网络,但修改跳跃点后,wifi可以分担些有线的负荷

网友:
会走有线,无线摆设

网友:
没有叠加效果   反而可能导致慢

网友:
win7,效果不明显。winXP好象没效果,还是引起环路,忘了!

网友:
有线一般是高于无线,无线数据受距离、间隔等因数影响,会丢失一些。现行的路由器有不同速度的孔,注意查看。无线和有线不能共用,只有一个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