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A4-4000核显还能抢救一下吗……

楼主(2021-10-22):
A4-4000,4G内存,500G机械硬盘,现在看B站开始卡了……之前是360,换了火狐浏览器720P能凑合看,感觉像一夜之间就卡了一样……不是都吹A系列核显堪比独显吗,为什么呢……百度了一下这个7480D好像比不少独显还强点……听说跟双通道有关系,再插一条4G内存能改善吗,还是得某鱼收个便宜显卡,有没有用过这型号的老哥解答一下

网友A:
我这边A4-5000同款遭遇,别挣扎了,J2900都会卡,另外A4系列都是单通,双通道也救不了的显卡带宽

网友:
用的是什么系统?加条内存,换个固态硬盘应该会有很大提升。

网友B:
还是能抢救一下的,看视频搞个客户端或者下载看吧,太难了,我的1900已经吃灰,换了个5y10c

网友:
单通道的kabini你还想要什么体验,这货就是让你看个股票的?

网友:
不登陆,默认是360P吧,应该不卡

网友:
就是内存小了。内存升到8G,装64位系统。360极速浏览器看b站不卡

网友:
问题不在gpu部分,而是在CPU。因为它还是推土机架构的双核,严格来说只能说是1.5核,主频又很低,所以完全不够在线视频解码使用。升级建议:更换cpu为高频4核的cpu,若主板CPU插座是白色FM2就升级为A8 5600K或更高,主板cpu插座若是黑色FM2+可以换成A8 7650K。另外4核CPU的功耗为100W或95W,比原cpu高不少,需要特别注意cpu散热器(CPU散热器不行,会导致cpu散热不良而高温降频影响性能)和电源是否可以满足需要。

网友:
降低分辨率试试吧,或者换电脑吧,现在的流媒体压缩率更高了

网友:
blbl都是265的视频,不能硬解的话,没个4核玩完

网友C:
我还在用771的L5240,用9600gso,看b站也不卡啊。应该是你装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软件,比如啥360安全卫士啊,啥啥啥管家啊,还有浏览器要装屏蔽广告的插件

网友:
加个ssd,速度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在用771的L5240,用9600gso,看b站也不卡啊。应该是你装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软件,比如啥360安全卫士啊, ...

你开的多少分辨率,我这720P关弹幕不卡,1080卡出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能抢救一下的,看视频搞个客户端或者下载看吧,太难了,我的1900已经吃灰,换了个5y10c ...

客户端怕是更卡吧,弹窗广告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A4-5000同款遭遇,别挣扎了,J2900都会卡,另外A4系列都是单通,双通道也救不了的显卡带宽 ...

看来只有放弃治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开的多少分辨率,我这720P关弹幕不卡,1080卡出翔

1920x1080的分辨率

网友D:
我A4-3400都行 你这怕是驱动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A4-3400都行 你这怕是驱动掉了吧

那我怀疑是win10偷偷更新了驱动?

楼主:
自己找到答案了……
这样就不卡了……

网友:
我一个I3-4160前段不插独立显卡无法启动,加个亮机卡用了一段时间后,前几天彻底拜拜了,怎么也无法点亮了,应该是整个U都寿终了
第一次见CPU核显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