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五段式充电器无字芯片

楼主(2021-10-22):
今天拆修一个五段式智能电动车免维护充电器,故障原因:电池插头插反,经过检修发现保险管烧断,更换保险管检测220V电源短路,再测发现20N65烧坏,D882烧坏,10R电阻烧坏,更换后通电发现充电指示灯绿色(正常充电红色),无直流输出,初步怀疑无字芯片坏,因无相关资料,只能停修,哪位大侠知道?请指点一下江山,谢谢

网友A:
在输出端的电容上能测到电压不?有些充电器不接电瓶是没有输出的

网友:
那个无字芯片据说是一个转灯电路,一般不容易坏。电路板上有继电器,估计应该先插电瓶,才能开启继电器连接,输出才有电压!

网友B:
8脚芯片是防反接和定时控制的,电池接反不容易坏,可以串联灯泡通电,接正确电池8秒后继电器会吸合。检查蓝色电容有5v就是好的。如果R68两端有12V没有5v排除稳压管后才是芯片问题。。

网友C:
电池接反怎么就烧了初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接反怎么就烧了初级

拿过来时告诉我的,具体怎么烧的不知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输出端的电容上能测到电压不?有些充电器不接电瓶是没有输出的

接负载测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8脚芯片是防反接和定时控制的,电池接反不容易坏,可以串联灯泡通电,接正确电池8秒后继电器会吸合。检查蓝 ...

拿过来说是反接烧坏,具体不清楚,蓝色电容有5V,R68一端有11V,另一端5V,输出端接90W直热烙铁芯,没反应,测输出端只有2.5V左右,不知道是不是负载原因还是有故障没有排除?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过来说是反接烧坏,具体不清楚,蓝色电容有5V,R68一端有11V,另一端5V,输出端接90W直热烙铁芯,没反应 ...

电烙铁跟电瓶不是一回事,有的是需要电瓶提供电压让输出打开,烙铁是没用的,输出端的电容上测了吗?

网友:
五段是哪五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