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尼康cmos替换——imx410

楼主(2021-10-22):
萌新第一次发帖
都是imx410 为啥不能替换
准备吧左边这块被激光烧坏的z6 cmos 换成右边这块 可是怎么都点不亮 大佬们求救啊

楼主:
C:\Users\Z\Desktop

网友A:
三张不多。我帮你转过来吧。

网友:
有定制信息在里面

网友B:
估计里面有序列号信息验证,有利于售后挣钱,相机系统固件可不好弄,每个厂家加密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张不多。我帮你转过来吧。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里面有序列号信息验证,有利于售后挣钱,相机系统固件可不好弄,每个厂家加密不同。 ...

另外一块好像是尼康单反d780的cmos  没办法验证了

网友:
可能是因为相机型号不一样吧

网友:
换cmos基本最好在无尘环境,一般DIY都不会有,如果是老的设备拆拆无所谓!像工业设备上的光学辩识镜头都需要专门的无尘室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