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RS485通讯,总算调通了

楼主(2021-10-22):
摸了3天,总算调通了RS485通讯,但程序不稳定,还没完善。下步是完善稳定性和学习使用Modbus协议,两块板一个是STC8H8K64U, 另一个是STC16F128,  STC 出的那个16位单片机。

这里两个板互相向对方发送本机的时间信息。

网友A:
直到现在,我都还没搞明白 485通信  对于我们这些喜欢DIY的人来说, 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到现在,我都还没搞明白 485通信  对于我们这些喜欢DIY的人来说, 有什么作用,  ...

我也没完全搞懂,只是在UART串口那增加一个485模块,在单片机那要多一个IO口用于控制这个模块发送数据。
作用是可以有几百米的传送距离,在工控现场经常用。

网友:
最大的好处是一对多

网友:
485一个控制器可以连接几百个设备

网友B:
串口不也行么,加地址,协议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口不也行么,加地址,协议的事

抗干扰才是485的特点、

网友:
距离长,总线式的。 双绞线传输,最大的优点是抗干扰(共模)能力强。

网友C:
485在硬件层是差分传输,在应用层,除了半双工外,与232并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85在硬件层是差分传输,在应用层,除了半双工外,与232并没有什么不同。
...

我认知中,貌似就是可以长距离传输的半双工

网友:
可以i传授些相关学习资料吗,最近也想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知中,貌似就是可以长距离传输的半双工

485用一对双绞线,可以长距离半双工通信,距离越远波特率越低,一般工业现场用的9600波特率,传输距离可以几十米到上百米。
在485的基础上,再加一对双绞线就是422,这个就可以全双工了,不过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很少见到有这么用的

网友:
MODBUS从机部分直接移植freemodbus吧,稳定性和性能都很不错。modbus主机部分可以自己写,也可以考虑移植freemodbus-master,不过这个移植就需要上操作系统了,裸机移植有点儿费劲

网友E:
可以移植free modbus master 性能稳定且功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移植free modbus master 性能稳定且功能强大

正在学习modbus协议和CRC验证,
目标是用单片机做成能485通讯的功能模块,应用在工厂的机器改造上。

网友F:
CAN通讯能不能代替48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到现在,我都还没搞明白 485通信  对于我们这些喜欢DIY的人来说, 有什么作用,  ...

485芯片是电平转换芯片,把串口的TTL电平(低电压)转成485电平(高电压),把串口的双工单线发送,单线接收,转换为单工差分双绞线传输,提高了抗干扰性能,可以传输更远的距离。缺点是它速度慢,单工不能同时收发。但是瑕不掩瑜,工业要的是稳定,抗干扰,两根线就能控制上千米远,中间可以挂上多个设备是很划算的。如果距离近只有一个设备,那相对来讲TTL串口或者RS232更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到现在,我都还没搞明白 485通信  对于我们这些喜欢DIY的人来说, 有什么作用,  ...

485就是个远距离串口,1公里级别的。

另外可以接在淘汰的国网电表上,实时读取各类数据。

我自己DIY,10多米,照样用TTL电平的串口直接跑,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没完全搞懂,只是在UART串口那增加一个485模块,在单片机那要多一个IO口用于控制这个模块发送数据。
...

你的485转换器不是自己流量控制的?还需要一个IO来控制数据方向?
买个自动流量控制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CAN通讯能不能代替485?

现在单片机好多自带can控制器,以及CAN电平转换模块的价格已经和485差不多了。

全新开发的系统,应该淘汰485,用CAN了。

不用考虑冲突,不用考虑协议细节,直接按地址ID收发数据就行。而且自带优先级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