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空气果1S可以连app,就是无法播报天气

楼主(2021-10-22):
墨迹空气app可以连接s1,除了天气播报内容不对,其他都能控制

sport还没到手,到手了试试看

网友A(2022-01-02):
我的一直无法联上网络,提示正在连接,就是连接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直无法联上网络,提示正在连接,就是连接不上。

用2.4g网络才得行

网友:
这个不能返回数据,实时数据必须手动控制才能看见

网友(2022-04-05):
引用 网友B:
用2.4g网络才得行

用的是2.4G的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直无法联上网络,提示正在连接,就是连接不上。

我的也是,一直提示正在连接,用的easylink APP,2.4G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