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N1 openwrt 加入 HA esphome

楼主(2021-10-22):
这个帖子只是记录一个小白DIY的过程,高手如果愿意浪费时间看看,哪里不对的希望可以指点一下,如果有跟我一样的小白想弄的话,能帮到你就最好了

说起来N1买了也有几年了,刷过盒子,家里有小米了,刷Linux,好像也没什么用,最后刷了openwrt(过程不表,度娘一大堆)
之前刷完了也不知道干什么,躺灰好久吧,
直到前几年了解到了墙外,刚开始也没觉得有N1什么事,咋知道的我也忘记了,在单位鼓捣出来pass wall,拿回家做了我专用的旁路由。
设置了固定地址,开了pass wall,关闭了WiFi,手机设置固定地址,网管指向N1地址,开启了愉快的上网,
这样N1不管是否在线不影响其他人(老婆)上网,如果出问题了我自己切换2.4G的接入点(默认不自动连接)
这样用了一段时间,有一天看到一篇帖子  N1在OpenWrt下使用Docker连接阿里云盘,成功将N1扩充到1T空间
很感兴趣,之前也注册了阿里云,如果可以用电视盒直接播放里面的视频岂不是太方便了,于是就照着帖子操作搞好了,别的论坛的我也不贴地址了,人家的教程写的很好我也不写什么了,用docker装的,把mmc剩余空间格式成了ext4,挂载到了mmcblk2p4,
把docker的存储路径也改到了这里,这个地方当时没记,忘记改哪了,现在只记得改了一个文件里的路径
后来又装了homeassistant,
先下载安装PuTTY,host name里填入你的N1的地址 默认用户名root 密码password
进去后先
docker pull homeassistant/home-assistant
然后
docker run --init -d --name="home-assistant" -e "TZ=Asia/Shanghai" -v /mnt/mmcblk2p4/homeassistant:/config --net=host homeassistant/home-assistant:latest
等着就行了,自动就安装好了

其实,命令对于小白来说不友好的,有一次机器重启了,homeassistant进不去了我就不知道为啥,后来才知道有个web管理,进去才发现是没启动,
N1 opemwrt的服务里选择docker CE 容器 里面有个   下载 Docker 初始化无脑配置教程  这里教安装一个叫portainer的,就可以通过  N1地址:9999 进行web管理,虽然我不会用,之前只会机器重启的时候进去把没启动的让他启动,后来知道可以设置重启策略, docker container update --restart=always 容器的名字   容器的名字需要用你要改的容器名字替换,是一串字符,运行 docker ps 会列出所有容器,最前面的一串字符就是

这时候觉得homeassistant都装了得往里加设备啊,家里小米的设备很多,又度娘了,知道了Xiaomi MIoT这东西,我的HA里面没有,在教程的连接下下载了个文件,照着教程把文件解压出来用WinSCP放到N1的目录里再在HA里搜索集成就有了,登陆你的小米账号,所有的设备就都可以接进来了,

后来又知道了esphome, docker pull esphome/esphome

docker run -d --name="ESPHome" -e TZ=Asia/Shanghai --hostname="esphome" -v /mnt/mmcblk2p4/esphome:/config -v /run/udev:/run/udev --privileged --restart unless-stopped --net=host esphome/esphome-armhf

通过这2条命令又把esphome装上了,之前装ha的时候凭感觉该命令了,怕安装地址不一样嘛,结果搞的 地址:6052 始终进不去,最后这条命令只改了 -v /mnt/mmcbok2p4/esphome:/config 这一个地方,这命令有些地方不懂之前我给删掉了,事实证明不懂不要乱搞哦,

这中间有个插曲,我的HA里esphome搜索是这样的

好像有个叫supervisor ,好像是应用商店的,我的没有,应该是安装方式不一样或者版本不一样,没整明白这个东西怎么安装,好像安装了这个再安装esphome就很容易,而且添加所有的东西都在HA里就可以了,我的HA里搜索的esphome集成进去是这样,刚开始以为地址要填N1 的地址会吧docker里安装的esphome加入到HA里,后来发现不对,这个里加的是你在esphome里添加的设备,也就是说只能一个一个把你的设备加进来,虽然没那个方便,但是我觉得再装个supervisor可能很占内存,毕竟N1   8G的内存也没剩多少了,如果哪个高手可以教教我一块都可以装进来的希望您不吝赐教,

esphome进去是这样的(这是我加了一个设备,第一次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大大的加号),点加号以后就指导一步一步教你加设备了,

我手里的是这个开发版,选硬件的时候选第二个就好了,
帖子有点长再简单说点吧,编程完了以后第一次给板子刷固件我是把固件下载下来了以后用FLASH_DOWNLOAD_TOOLS刷的,然后就会联网了,以后就可以通过OTA在线升级了,今天经过各种折腾搞了个DHT11把温湿度接进了HA,家里的电视是个老款的海尔配小米的电视盒,每次需要给电视打开电源,再用遥控器打开电视,再开小米电视盒,打算入个智能插座,上网学学红外遥控那个,把这2个功能结合到一起,实现开小米电视盒自动给电视通电,然后发射红外打开电视,这是下一步的计划,至少今天esphome里加设备能加到HA里来了(编程过程也费了老大的劲了),不知道算不算成功了一半,

esphome:
  name: tep
  platform: ESP8266
  board: nodemcuv2

wifi:
  ssid: "你家的WiFi名称"
  password: "WiFi密码"
  manual_ip:
      # Set this to the IP of the ESP
      static_ip: 192.168.31.4
      # Set this to the IP address of the router. Often ends with .1
      gateway: 192.168.31.2
      # The subnet of the network. 255.255.255.0 works for most home networks.
      subnet: 255.255.255.0
# Enable logging
logger:

# Enable Home Assistant API
api:
#  part:6053

ota:

sensor:
  - platform: dht
    pin: D5
    temperature:
      name: "Living Room Temperature"
    humidity:
      name: "Living Room Humidity"
    update_interval: 15s
    model: DHT11

开始没有最后面的model那条,温湿度怎么都不出来,后来看文档加进来了好使的,
帖子就到这了,能看到这的也挺有耐心了,辛苦了!

网友A:
有了HA .ESPHOME 玩物联网方便多了。用自己的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了HA .ESPHOME 玩物联网方便多了。用自己的服务器

确实方便很多,diy也方便,功能太多了得一点点研究

网友:
supervisor需要另外安装,也不是另外安装,其实是连带hass一起安装了,用的脚本,一起装好几个,以前折腾过,或者版本是hassos还是什么的,就是HASS官网的,安装好就一个homeassistant,啥都没有,

以前弄的一些命令,步骤什么的都保存了,结果电脑系统被玩坏了,都找不回了

网友:
一句都没看懂。费劲半天。也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