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并估算LED灯具非隔离式IC恒流源输出电流?

楼主(2021-10-22):
随着LED灯具的普及,很多坛友接触到LED灯具的电源驱动——恒流源。我们可以通过调节恒流源输出工作电流大小,在一定范围内来控制LED灯具功率,更合理的使用LED灯具。平时比较常见的LED恒流源,分为隔离式和非隔离式。一般隔离式LED恒流源,因为变压器的匝数比,不易估算输出工作电流大小。而非隔离IC恒流源,可以直接通过公式,来估算输出工作电流大小。下面总结了一下,简单介绍一下估算非隔离式IC恒流源输出电流方法,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识别篇

估算非隔离式IC恒流源输出电流,先学习一下非隔离式IC恒流源识别方法。

使用EE立式变压器的LED非隔离恒流源。

使用EE卧式变压器的LED非隔离恒流源。

使用工字电感的LED非隔离恒流源。

根据隔离式恒流源高低压隔离非隔离式恒流源高低压不隔离的特性,可以通过查看、测量输入滤波电容是否与输出相通(有的是负极端相通,有的是正极端相通),来判断是隔离式还是非隔离式恒流源。相通是非隔离式LED恒流源,不通是隔离式LED恒流源。

电源部分密封比较严实,不方便无损拆开查看的LED球泡灯非隔离恒流源。

二、估算篇

非隔离式LED恒流源估算方法很简单,可以通过公式,来估算输出工作电流大小,Iled=Vcs/2Rcs,Iled:LED端工作电流,可以通过调节恒流源输出工作电流大小,在一定范围内来控制LED灯具功率;Vcs:电流采样检测阈值电压,一般取值400、500、600mV,可通过规格书查找;Rcs:电流采样电阻,一般电路板上阻值较小的电阻,大多小于100Ω。
注:这里主要针对单专用非隔离IC的恒流源,来估算输出工作电流大小。

附一:Vcs电流采样检测阈值电压:

附二:部分非隔离式LED恒流源应用图及输出工作电流计算公式:

注:以上观点,权当抛砖引玉,欢迎探讨!

相关文章:
如何识别隔离式和非隔离式LED恒流源
拆修一个5W铝壳LED球泡灯
拆一个24W LED吸顶灯附简单测试方法

网友A:
怎么不到23号0点后再发帖

网友:
 值得学习,研究。

网友:
这个资料总结得很全啊

网友B:
24W的吸顶灯灯板,电源挂了我买了个24-40W的,换上功率计显示40W,这个是不是不能长期使用?会不会超功率提前灯珠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W的吸顶灯灯板,电源挂了我买了个24-40W的,换上功率计显示40W,这个是不是不能长期使用?会不会超功率提 ...

如果功率计工作正常的话,显示40W说明LED工作电流过大,估计发热比较大,不能长期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功率计工作正常的话,显示40W说明LED工作电流过大,估计发热比较大,不能长期使用。 ...

功率计正常的,换个最大24W的驱动显示23.几,还得跟大佬们学习

网友:
不错的检测方法,顺便不拆开大概分辨线性和开关方案,手机摄像头看球泡灯,有明显频闪线性阻容方案,无频闪开关恒流方案。

网友:
LED非隔离电源灯的电流计算

网友:
这真的好好学习一下;谢谢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到23号0点后再发帖

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网友C:
请问哪个是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哪个是隔离的?

这么多原件,应该都是隔离的,这种元件多的一般看变压器是单线出还是双线或双线以上出,可以比较方便判别。上面的方法主要针对一般单专用非隔离IC的恒流源,来估算输出工作电流大小。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科普帖,能更好认识LED驱动器

网友:
这样改下检流电阻,降低灯的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