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中央空调的噪音比挂机大很多嘛?

楼主(2021-10-22):
想卧室装挂机,但是由于房子的限制,如果装挂机的话只能装到3那个位置,然后主卧蓝色挂机位置到3这里,铜管估计得10米长了,而且主卧铜管不大好走,得墙里开槽了。中央空调稍微省事点,一个外机放到2右 那里。主要担心的是中央空调内机噪音大,现在用的变频1.5p挂机,睡觉的时候温度已经降下来,室内机风力就不大,噪音非常轻,去朋友家看了下他家日立的中央空调,最低档风力噪音大概是39db,和我挂机开40%风力的噪音差不多,而实际上睡觉时挂机噪音在33db左右,风力也只有10%左右,声音很轻。所以感觉中央空调噪音大一些,其他品牌不知道没感受过,难道中央空调的室内机没有让风力变的更小一点的噪音更轻一点的嘛?

网友:
室内机噪音差不多,主要是室外机要找个离卧室远点的地方安装。

中央空调是不是要三相供电?

网友:
各有各的利弊,挂机互不影响,铜管和内机外露,维修方便;柜机出风量大,制冷快,维修方便,占面积;风管机配合天花可隐蔽,一般是一拖多,万一有问题,就呵呵;天花机好象不是很适合家庭用户。

网友A:
有睡眠模式,声音和电扇低档差不多,如果不是三层玻璃开窗,不看指示灯是无法凭听觉判断空调是否开机的。
你这个户型卧室如果没有空调机位,那么表明设计时就是按照风管机设计的而不是挂机。
如果装修款比较富余,那么建议卧室加书房使用一套一拖三,客餐厅厨房使用一套一拖三,厨房使用厨房专用内机。
资金紧张的就只能一套一拖五,取消厨房机器,最不济是用风管机,但外机太多不好处理。

网友B:
     又想凉快又不想吵是不可能的,高中低三挡,低档时候 没冷气,他所谓说的声贝数是最低档的吧,还是装3台最便宜的空调省事,坏了换一台一千多,保修6年,中央空调保修3年,没有保修坏的话,看到修理报价估计坏了你就不舍得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想凉快又不想吵是不可能的,高中低三挡,低档时候 没冷气,他所谓说的声贝数是最低档的吧,还是装3 ...

挂机肯定也买变频的了,一台也要三千多,如果铜管加长十来米,一台挂机也要四千多了。主要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温度下降到26度,室外温度28度左右,只需要一点点制冷量就可以了,所以挂机的风力很小就能维持温度稳定在26度左右,不知道为什么中央空调的室内机风力不可以调的更小嘛,风力更小噪音也更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睡眠模式,声音和电扇低档差不多,如果不是三层玻璃开窗,不看指示灯是无法凭听觉判断空调是否开机的。
...

挂机肯定也买变频的了,一台也要三千多,如果铜管加长十来米,一台挂机也要四千多了。主要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温度下降到26度,室外温度28度左右,只需要一点点制冷量就可以了,所以挂机的风力很小就能维持温度稳定在26度左右,不知道为什么中央空调的室内机风力不可以调的更小嘛,风力更小噪音也更小啊。
不用一拖五,厨房不装,客餐厅是一个3p大小就够了,所以是一拖四的中央空调。如果挂机的话4个,客厅那个没关系,卧室和书房的铜管很长呢,好烦人,室内挂机好像不太好挂,铜管会露出来,承重墙里开个槽走铜管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睡眠模式,声音和电扇低档差不多,如果不是三层玻璃开窗,不看指示灯是无法凭听觉判断空调是否开机的。
...

我昨天去朋友家试了下他的日立中央空调,3个风力挡位,最低档风声还是挺明显的,测了下大概是39分呗,和我家里挂机风力开45%差不多噪音,变频的挂机温度降下来后风力大概就是10%-20%之间,噪音很轻,最低噪音33db,20%风力大概36db,最低风力时几乎听不到什么风声,或者只有一点点。他那个日立没有睡眠模式,不知道现在中央空调的睡眠模式声音有没有比低档更轻,其实感觉主要是风声,如果风力变小噪音就小了。

网友C:
我家的风管机噪音也大,确实烦人

风量调到最小也是,美的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昨天去朋友家试了下他的日立中央空调,3个风力挡位,最低档风声还是挺明显的,测了下大概是39分呗,和 ...

按理应有睡眠模式,中央空调是否非家用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昨天去朋友家试了下他的日立中央空调,3个风力挡位,最低档风声还是挺明显的,测了下大概是39分呗,和 ...

装的大金VRV一拖三,睡眠模式基本听不到风声,大概你不做饭吧,所以认为厨房不需要空调,不过为了省钱的话换挂壁电扇也可以,看你客餐厅面积35平米以上了,按你说的7200机的话,每平米侃侃200W冷量,舒适度不足,也不利于节能,能达到300瓦每平米才能舒适,也就是缺少了一台餐厅的3200机器。

主卧7200,次卧5000,书房3200,客厅7200,餐厅3200,厨房3200,不用可以不开,但想用没有就不可能再加装了,至于走管,如果想用原顶,那么可以走顶边,从书房或厨房出去,不可能在墙上开这么长的横槽的,既不合法也不合规。
最终是不建议用原顶的,不利于隔音,哪怕楼上铺了地板也没用,如果不是层高不足2.6,那么还是建议吊3-5公分顶,而且看你墙体承重结构,客餐厅中间必然是有梁,不吊顶无法完美处理吧。
如果预算不足,那就不要考虑一拖多了,一拖多的一台内机价格就能顶一套挂机,外机又要总内机费用X1,几乎等于2倍挂机或1.5倍风管机费用

大金要七八万,富士通稍微少一点,即使是格力也要五六万吧,但全部使用挂机和风管机的话不会超过4万。

网友B:
     其实考虑那么多都是多余的,说不定最后不舍得开那么多空调都是白忙活,我岳父原来买空调都是喜欢买好的,买变频空调花个3,4千块一部,我和他说买个最便宜得了,一千多了,也是保修6年,老人家买了后不舍得整天用,买了好的也没用,多花2千多还不如买部最便宜的,用了十年后当废旧卖,收破烂也是一样价格收。你买个最世界最好的,用起来也一样,坏了当垃圾卖时候,也是2百块一部。是我的意思,就买便宜的,省下的3万留着来交电费。你一个月交一千块电费,一年开一半时间,足够你交5年电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风管机噪音也大,确实烦人

风量调到最小也是,美的的

卧室的风管机还是客厅的风管机,我现在看到别人装的卧室也是风管机造型,不是墙壁挂机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的大金VRV一拖三,睡眠模式基本听不到风声,大概你不做饭吧,所以认为厨房不需要空调,不过为了省钱的 ...

大金的睡眠模式基本听不到风声?我去试了朋友的日立没有睡眠模式,高中低三档,低档噪音39db左右和我挂机开40%风力差不多,所以比挂机睡眠时噪音还是大挺多的。室内面积除去墙体大概也就80平,你这个主卧7200,次卧5000,书房3200,客厅7200,餐厅3200,厨房3200,这个量挺多了,我现在室内挂机3600,面积14.5,很够用。新房子主卧也就13平,所以根本不用5000的。客餐厅30多平7200应该也是勉强够用。我去店里问了他们差不多户型的转一拖四都总外机器是14000的。格力智睿系列一拖四2万9,雅居系列2万5,松下2万6。看到楼上装的一托一的风管机,卧室的风管机也是和中央空调那种一样,那噪音和中央空调的一样的话还不如中央空调省事呢,主要是想挂机声音轻,但是现在挂机不太好装,也是头疼的很。像楼上的一拖一风管机装了4个,外机有3个还是装2户之间的狭缝,其实外机噪音也有一点,而中央空调外机放连廊上离得远没有噪音问题。有2个风管机铜管长度八九米了,也得加钱,可能是比中央空调省几千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考虑那么多都是多余的,说不定最后不舍得开那么多空调都是白忙活,我岳父原来买空调都是喜欢买好 ...

夏天空调开的很多,冬天白天可以开一些,晚上睡觉开热风噪音太大了,睡不好,所以不怎么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理应有睡眠模式,中央空调是否非家用的呢?

应该就是家用的中央空调吧,感觉现在家用中央空调没有对声音优化特别好,也没有太多标准,基本都是靠施工队安装的好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卧室的风管机还是客厅的风管机,我现在看到别人装的卧室也是风管机造型,不是墙壁挂机那种。 ...

卧室和客厅各有一台,功率不同,都是美的的风管机,噪音都比较大

当初是为了占用主卧室和客厅边上大阳台两头的空调机位,才上了两个风管机。

占用的空调外机位做了两个极大的储物柜,同时也解决了封阳台后这两个外机位难以维护、靠近主卧的噪音问题,总体来说还是值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就是家用的中央空调吧,感觉现在家用中央空调没有对声音优化特别好,也没有太多标准,基本都是靠施工 ...

我说的噪音大是指与普通挂机对比,实际上也不影响睡眠,和普通风扇开二档左右差不多吧,肯定不如普通挂机声音小

网友:
现在还有一种移动式空调,一千块这样,连墙洞都不用打的。接个管子在窗口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就是家用的中央空调吧,感觉现在家用中央空调没有对声音优化特别好,也没有太多标准,基本都是靠施工 ...

大金  三菱电机  格力,多看看这三个品牌,睡觉怕吵廉价的就不要考虑了,朝贵的买!

我楼下住着一对高龄夫妇,管理处规定,外机装在我卧房窗下他的卧房窗上,为了他们长命点,当年买的原产日本的三菱电机,1。2匹机子小一万,内外都很安静,过了很多年,现在老头老太90多了,活的好好的。
统观楼里其它品牌,内机不得而知,外机噪音大的吓人,我跟老头儿子说过,你父母长寿,功劳有我,他点头称是。

为了不制造楼板噪音,凳子脚我都包上洗洁精罐子剪的塑料条,不花一分钱,凳子推起来只有沙沙声,绝无刺耳的声音,我认为这是个人的素质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