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照明----一线品牌LED射灯,DIY能力强的朋友请进

楼主(2021-10-22):
就当外壳出了,感觉还是可以利用的
就是要自己有加热平台,另外都有5630灯珠(四只脚)

价格:1元/只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6762964112.17.7faa4735d71fDk&id=658786050826

损坏了的射灯,就当全部损坏了的,
外壳可以利用
灯具内的铝基板,厚度是2mm,
灯珠规格是:5630
串并方式;4串1并
可以自己更换5630灯珠,然后外接12V DC  0.120A的隔离型驱动电源(原射灯内的电路板,建议拆除);

射灯面环直径:90mm
开孔尺寸:80-85mm
整灯高度:50mm

二手产品,发货后不退不换

楼主:
出一箱LED筒灯 射灯

整箱出,一箱40只

全新的,原厂包装

外置电源的灯具 ,比现在电源放在筒灯里面的一体式筒灯要好很多
灯体是铝材的,散热和质感都要好很多

价格:12元/只,整箱包邮非偏远区域
交易方式:私聊

产品规格:
1.功率:5W;
2.色温:3000K黄光;
3.发光角度:24度 ;
4.产品尺寸:83*60mm(面五直径*整灯高度);
5.开孔尺寸:75mm;

楼主:
正泰照明高品质LED模组,整箱包邮非偏远区域   ,低价清仓

24W 3000K黄光LED模组,1.99元/只,一箱42只

价格:1.99元/只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6762922893.54.5c9e2c50Yi40xp&id=618804672087

有条件的朋友,自己把灯珠换成白光的灯珠,照明效果更佳,转手出的话,也是会有足够的利润空间的(白光也很好销售)
总体来说,这款模组,在市面上,算得上是中等偏上的产品,质量很不错,就是色温是黄光,国内市场,还是白光的好卖;
同样的24W,白光的产品,我之前卖6元左右一只,很快就出完了,黄光的就不是行

请注意这款模组,原厂是没有配磁铁的,建议直接用螺丝固定到灯具底盘(或者自己另外配磁铁)!!!
模组全部做足标称功率,真材实料,有动手能力的朋友,可以把功率降低点,这样工作时发热会低一点,方法就是增大取样电阻(就是IC旁边小阻值的贴片电阻);
大部分规格LED模组,AC输入端的线材,都是打了铜鲨鱼齿的,这样在接入接线端子时,连接会更可靠,细节做得非常好;

规格描述:
1.模组为全新部件,采用一体式透镜(奔驰款设计透镜);
2.无频闪设计,低功率因数驱动电源放在中间,采用非隔离方案恒流电源,都是带IC,做工相对来说算很好的电源了,有EMI部件;
3.采用2835灯珠,高光效,高显色指数;

价格按批发价格定,如果拍得多的朋友,运费实收
模组有12W和24W两个规格,色温是3000K;
LED模组的直径:
1.12W LED模组直径是:145mm左右;
2.24W LED模组直径是:235mm左右;

网友A:
留名 等买了房子再看

网友B:
烧了灯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名 等买了房子再看

可以屯点灯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了灯珠吧???

第一款射灯,应该当灯珠和电源都烧了,会更好
我也没有全部检查

自己更换灯珠,然后外接成隔离电源,这样寿命应该会更好

就当外壳来利用,还是会有一定的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