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X突然白苹果无限重启-刷机不过,硬盘损坏引起的故障修复

楼主(2021-10-23):
邻居的一台iPhone X港版256G手机,说是当晚用得好好的,第二天起来就一直白苹果重启了,不进系统,自行在苹果笔记本上用iTunes刷机也不行,接修后尝试刷机确实不过(下图的右边那台)

用收费的软件深度修复刷机也失败,初步判定为存储芯片损坏(俗称硬盘)

话不多说,先软件把手机底层备份,便于后面换硬盘后写入底层数据

拆下主板,上手术台,考虑安全因素,先分层主板

再把主板上层“拉”上手术台,快克861DW直风枪中口风嘴360度吹下硬盘,背面是带胶的CPU,老司机也得悠着点,否则CPU爆锡了

除胶后,焊OK的256G硬盘,三星的存储芯片,原坏的也是三星的(后来把原机硬盘装8PLUS上也是刷机不过的,证明硬盘确实是坏了)

贴合双层主板,贴好散热贴纸

主板装回后壳

装好屏幕,刷机,再写入备份好的底层(未拍图片)

开机进系统激活,测试各功能正常,完美修复!

END

网友A:
sean厉害,以后手机、电脑坏了可以找你修吗?

网友:
以前有个三星手机就这毛病,刷不过去,显示红字,

网友:
技术好,还要拆双层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an厉害,以后手机、电脑坏了可以找你修吗?

可以寄修的,签名栏有网站,打开后里面有寄修地址

网友:
厉害!大师级别,苹果故障手到擒来!

网友:
同行路过,没坚持下来,放弃了

网友B:
这样就可以了吗,用不用研究下闪存损坏的原因

网友:
硬盘坏了,底层靠什么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可以了吗,用不用研究下闪存损坏的原因

TLC芯片,根据寿命不会用太久的,手机剩余空间如常常不多,就易坏存储芯片

网友C:
256G的芯片这就坏了?  我建议,拿来做个U盘,二次利用,不能白白浪费这个颗粒了

网友D:
这手艺绝了,下次手机坏了找师傅就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6G的芯片这就坏了?  我建议,拿来做个U盘,二次利用,不能白白浪费这个颗粒了 ...

暂还没有U盘的主控可以支持这种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手艺绝了,下次手机坏了找师傅就容易了。

随时都可以寄修的

网友:
棒子的闪存也不耐操呀。好怀念M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