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的板子换缓存失败,求助

楼主(2021-10-23):
一块MSATA容量太小想换大点,先拆了原缓存128M换上512M的后,缓存老是过不了,重焊了几次都不行,后重新焊回原128M的也检测过不,也焊了几次。搞得头大了,望有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大概率主控的问题,拆下主控看是否有虚焊的点,没虚焊的话,换个主控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你把主控搞虚焊了,焊宝少涂点,这东西会起泡

网友:
那一塌糊涂的焊油我就知道必败无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主控的问题,拆下主控看是否有虚焊的点,没虚焊的话,换个主控试试 ...

范范,你这次可没注意吧,你也知道三星的缓存可是极其容易坏,万一是缓存坏了呢

网友:
我刚开始玩固态的时候,这个板子也搞死我,没经验的缓存很不好搞。首先你有植锡吧?没有植锡上不了的。然后因为热风枪问题,我也把主控给搞飘了。最后就是三星缓存很容易掉点,很容易烧坏。
另外,看你这图片,感觉缓存没到位啊,有点歪,你有没有推推?

网友B:
你细看图片方向闪存右上角焊点都出来了你给我说你没有贴歪??

网友:
图片看肯定是没焊好,另外缓存的点距比较密,所以最好对的准一点再开始吹不然容易连锡,推一下都容易搞连锡的,不要指望能像bga152那样歪很多也能给你归位不带连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细看图片方向闪存右上角焊点都出来了你给我说你没有贴歪??

确实,那张是贴偏了

楼主:
向各位大佬们报告下后继战况:本是想把从一根2G/512MX4内存条拆下的芯片换了原板上的128M缓存。出了不少状况,中间把颗粒拆了没焊上去搞了好一阵子。最后拆机的4块三星512M的都用不了,不知是焊坏了还是不支持。后换上海士力512M的就过了。

网友(2022-01-01):
这个焊贴技术要求较高,多练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