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0] what's this? Reverse Osmosis

楼主(2021-10-23):
圆圆的你!是工艺品吗?抱起你沉沉的!像单车轮胎的气门芯!往里按就漏空气进去!然后另外一端就排水出来!就像抱婴儿尿尿一样

标签

从这里排水

密封圈and 出水口

一体成型想拆也无从下手谁知道这是啥

网友:
净水器上的东西,看图,另一部分不知道哪里去了,上面应该有水泵什么的

网友:
拆开也没什么,就是中间一胶皮,有弹性。

网友:
看上去就跟液压系统里的蓄能器一样,功能也差不多,只不过这个里面存的是水。

网友A:
这个就是反渗透过滤器,需要水泵否则不起作用,反渗透原理决定的,需要加压力,这是一个承压容器,里面装着安装在膜壳上面的RO膜,用压力去反渗透,才能出水

3楼图3个小罐子是前级常规过滤,避免水质太差损坏RO膜,黑色那个就是泵

网友:
净水器的储水罐,属于一次性耗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反渗透过滤器,需要水泵否则不起作用,反渗透原理决定的,需要加压力,这是一个承压容器,里面装着 ...

孤陋寡闻了!数码之家就是人才济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