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点味道了,清洗家用空调室内机

楼主(2021-10-23):
天气凉了,空调也有点味道,有时间拆开清洗下
借来的工具

空调清洗剂

空调拆开外壳,包上围包
喷清洗剂

清洗后
第二台
清洗剂
清洗后
清洗后

网友:
这个效果很差,洗完还是会发霉,建议是用白立澈1:1稀释后放压力喷壶里喷到蒸发器上,10分钟后再喷一次,20分钟后用清水冲洗一次,以后一年都不会有任何异味。
家里风管机第二年开始三年了一直有异味,一直以为是吊顶里的石膏板味道,没有太在意,因为发现味道也用空调专用清洗剂清洗过几次,毫无效果,然后就再也没有怀疑是空调问题,用了三年实在是受不了了。
去年机缘巧合得到了两瓶商用清洗液,一瓶白立澈一瓶除渍威,发现除渍威用来洗新风静电除尘器机芯效果非常的好,白立澈用来漂白衣服上难洗掉的污渍,平时也没什么用,再次打开空调出风口时发现下部有点霉斑不好擦,就用白立澈混水后全部喷了一下,晚上开空调立马发现不一样,一点异味也没有了,困扰了我三年的空调异味就这么无意中解决了

不是我广告,是真实有效的,不过这两样都很贵,除渍威洗静电除尘器已经有2年了,没有发现有什么腐蚀问题,虽然除渍威是酸性的。但白立澈是否和铜及铝产生反应还不得而知,如果有难以清除掉的异味,可以试试,顺便说一说,白立澈是食品级的漂白剂,理论上是无害的!

网友A:
用水冲洗会损坏电路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水冲洗会损坏电路板吗?

电路板也就是内机电脑板在第四张图片的右边,楼主用塑料袋包裹起来了,应该不会进水。

网友B:
我家空调也有一点味道,也一直想洗,总感觉没找到好的方案,一直搁置,凑合着过。

网友C:
自己买过套件洗过一次,太累人了,而且空调最脏的是风轮,你都没洗,那个要用小刷子才能把污垢刷下来,以后还是花钱洗吧,再也不想动手了。

网友D:
不太明白清洗程序,借来的工具作什么用?

网友:
最脏的是风轮,但是大部分内机,都不能在挂墙状态下,把风轮拆下来,有的甚至外壳都取不了。看洗空调的发过朋友圈,貌似有的牌子型号,客体可以轻松取下、风轮也可以无损取下清洗,非常人性化

网友E:
风轮要 用高温蒸汽枪清洗,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轮要 用高温蒸汽枪清洗,才干净

没有借到高温蒸汽枪,就简单清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明白清洗程序,借来的工具作什么用?

就借来水枪清洗,简单点就把外壳拆开,注意好清洗,中间的显示面板要拆下,防止进水,剩下就牙刷慢慢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买过套件洗过一次,太累人了,而且空调最脏的是风轮,你都没洗,那个要用小刷子才能把污垢刷下来,以后 ...

天气已经冷了,简单清洗下,明天夏天在看看了

网友F:
我个人感觉空调、抽油烟机的设计根本不合理,后期个人清洁维护根本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空调也有一点味道,也一直想洗,总感觉没找到好的方案,一直搁置,凑合着过。 ...

今年夏天使用频率高,空调里面异味重,看了里面都是脏东西,湿漉漉的发出异味。清新后,好点。明天夏天使用前在清洗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个人感觉空调、抽油烟机的设计根本不合理,后期个人清洁维护根本不方便..... ...

人家要赚钱,专业事情专业人做,我就折腾反正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借来水枪清洗,简单点就把外壳拆开,注意好清洗,中间的显示面板要拆下,防止进水,剩下就牙刷慢慢洗了 ...

那个蓝色的布套是专用的吗?是商品吗?叫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蓝色的布套是专用的吗?是商品吗?叫什么名字?

某宝搜一下就有,空调清洗套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买过套件洗过一次,太累人了,而且空调最脏的是风轮,你都没洗,那个要用小刷子才能把污垢刷下来,以后 ...

用洗车水枪直接冲滚轮就行,用手擦没法弄忒累人不说,缝隙太小伸不进手。散热翅片别用水枪冲,压力太高翅片就冲倒了。

网友:
天气都冷了还洗什么空调

网友:
高温蒸汽枪和高压洗车泵我都有,个人觉得都是洗车泵好用,压力够猛,冲洗够干净,把枪头调成扇形出水冲就可以了,不然会把散热片冲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