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不开机的米家电磁炉DCL01CM,旋钮损坏通病

楼主(2021-10-23):
小米电磁炉开机不了,检查后发现是设计问题,看来是通病,自己想办法解决

电磁炉

电磁炉

拆开

拆开键盘

拆开开机键

检查开机键

检查发现键盘正常

发现壳坏的

找个塑料替换

AB胶水固定

安装正常

网友A:
看来真是设计有问题,看过坛友们修过几次这个故障了。

网友B:
非要弄的标新立异一样,然后又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真是设计有问题,看过坛友们修过几次这个故障了。

是的,家人用,有时按的力气大点就坏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要弄的标新立异一样,然后又不耐用!

搞的象触摸屏,实际是按的,可是又不能太用力

网友C:
我的妈呀,这玩意貌似还带WIFI通讯?  手机APP 控制么?    还是在办公室控制家里的电磁炉?

网友:
青春版买了一台用了三个月坏了,又买了一台用了半年又坏了

网友D:
这种按钮式的都容易坏,特别是厨房这种恶劣环境。
我家的基本都换成触摸式的了

网友E:
那个塑料凸起按时间长了就容易慢慢裂了断了。

网友:
这真是通病,网上一搜一大把,小米很多设计都很奇葩的,像IH电饭煲上面的显示标示,不是印刷上去的,而是印在透明胶上贴在显示屏上。煮饭水蒸气一蒸,时间久了透明胶要脱不脱的难看得要死。

网友:
 挺高级的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妈呀,这玩意貌似还带WIFI通讯?  手机APP 控制么?    还是在办公室控制家里的电磁炉? ...

不知道,帮朋友维修,没有测试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按钮式的都容易坏,特别是厨房这种恶劣环境。
我家的基本都换成触摸式的了 ...

老人家用没有几天就坏了,我是用塑料固定按键了,在坏就是按键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塑料凸起按时间长了就容易慢慢裂了断了。

所以设计不合理,反正目前想到就是这个办法解决,应该能用

网友:
咪咪喜欢一片黑,也算是风格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 标的2100瓦  测了下只有1700瓦  网上查了下所有牌子都是这样    然后重新买了个3500W的商用电磁炉 炒的菜确实好吃多了  这玩意除了烧开水和煮火锅不适合干其它的  炒菜还是要么买商用电磁炉 要么用火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要弄的标新立异一样,然后又不耐用!

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花里胡哨的,虽然质量好那么一点点,可比同级别好的东西贵太多了。

网友:
东西会坏很正常
问题是没有大量的通配件,还爱坏
心动买的热情,几个月后要修,发现原来是给自己挖了个坑,把自己坑了
原有同款,开始是传感器坏,没得买只能售后宰70
一周后led坏,黑了没救
果断拆了当配件卖
现在还有个线盘在吃灰,还是个铝的,赶不上铜暴涨了

网友:
到底换了啥

网友:
看来还是塑料材质跟受力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