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小天鹅波轮洗衣机不转有异响

楼主(2021-10-23):
维修小天鹅洗衣机,故障是波轮不能转动,发出异常声音,第一次检查发现波轮内齿轮磨损了,更换波轮后还是异常,估计离合器故障,
拆开离合器检查,发现离合器轴承故障,下单购买买的离合器

小天鹅洗衣机

波轮

内齿轮没有了

借来

拆开

拆开内桶

拆开内桶

拆开

拆开

拆开离合器

离合器

网友A:
那是离合器吧,为什么叫磨合?

网友B:
我没拆过洗衣机,没看明白是哪里坏了。
下单买买的磨合器是长啥样。
亲戚家有一台洗衣机有时转有时不转,
找人上门维修,来人看了后说是修理不划算,不如买个新的。
我本想折腾一下,又怕。。。。

网友C:
我那个是甩的时候声音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离合器吧,为什么叫磨合?

是的,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拆过洗衣机,没看明白是哪里坏了。
下单买买的磨合器是长啥样。
亲戚家有一台洗衣机有时转有时不转,

我拆的是离合器,故障就是放衣服不转动,声音卡卡响,波轮转盘拆开看下内齿轮是不是没有了。我这个个波轮转盘也坏了,更换了还是不行,估计离合器也坏了,因为没有经验,只能拆下来才能确定故障,离合器TB上购买100以内,检查下没有其他问题维修还有价值,如果是厂家上门维修估计费用高。你说有时转有时不转,还要测试看看,电机和转速带等等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是甩的时候声音很大

皮带差不多烂了

网友:
我大神童10年都没坏过,不知道什么原因,海尔

网友C:
为什么只有甩的时候声大,洗的时候和平时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只有甩的时候声大,洗的时候和平时一样?

甩的时候,转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甩的时候,转速快

多谢 字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只有甩的时候声大,洗的时候和平时一样?

如果你仔细观察,皮带松了,洗涤的时候,波盘已经不能够即时转反向了,会有一个0.5ˉ1秒的打滑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仔细观察,皮带松了,洗涤的时候,波盘已经不能够即时转反向了,会有一个0.5ˉ1秒的打滑过程。 ...

好的,多谢,我观察下

网友E:
不像离合器坏了,皮带轮下面的塑料齿轮里有个弹簧,叫抱簧,多数更换那个抱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像离合器坏了,皮带轮下面的塑料齿轮里有个弹簧,叫抱簧,多数更换那个抱簧就行 ...

已经购买了离合器,回头更换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