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朋友们,这里的贴片掉了,问下要贴什么贴片啊

楼主(2021-10-23):
红框里 的几个掉件了

网友A:
焊点饱满,不像是掉件而像是本来就留空的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点饱满,不像是掉件而像是本来就留空的焊盘

掉件之后拖过锡

网友:
楼上正解紫薯

网友:
右边还掉了很多呢

网友:
好像本来就是空位, NC

网友:
焊点都在,不像是掉了,应该是空焊位

网友:
两对耦合电容,其他的没丝印不清楚,有精力和兴趣可以对着完好的主控根据主控引脚跑线,没精力和兴趣就扔了吧

网友B:
是这个吧?手机很搓没有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吧?手机很搓没有微距

好像是同一个方案的,朋友能检测下是什么参数的的贴片吗

网友:
红圈0欧电阻。蓝圈100nf电容。绿圈电感。黄圈1欧电阻。剩下的空焊盘可有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