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种快速接头有大佬用过么?好用不?

楼主(2021-10-23):
同心度强度怎么样?有没有大佬用过的,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同心度不会太好,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心度不会太好,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强度怎么样?会不会用几天就散架或卡着批头退不出?

网友B:
卡住不可能,卡不住倒是可能性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住不可能,卡不住倒是可能性较大。

太大轴向力会卡死

网友:
短批头专用,长了甩,特别甩,,,我自己生产这些我知道,。。。。。如果用长批头建议用夹头

网友:
同心度一般,这个就是一个带磁性的转接头,不贵,这样和你说,博世的这种东西我也有,同心度也是一般

网友:
直接夹不香么

网友:
几块钱买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一个加长杆而已,为了方便就不要奢望性能了

网友C:
快拆的就别指望同心度了要同心度就直接用钻夹头,强度应该没啥问题至于会不会卡死那就要看结构和做工一般应该不会,
我用类似的快拆延长杆D了个手柄使用起来很方便目前没发现问题: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183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拆的就别指望同心度了要同心度就直接用钻夹头,强度应该没啥问题至于会不会卡死那就要看结构和做工一般应 ...

感谢分享,已了解,想方便就别指望同心。感谢

网友:
这种七彩的工具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网友:
里奇有一个比较大的,感觉还比较紧,通信的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