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主板重复启动,大家来说说看。

楼主(2021-10-23):
30天质保,第31天就坏了。

网友:
哪位高人的技术这么牛逼啊!

网友A:
先查查有没有短路

网友B:
最小系统法试试,然后把主板开机键跳线拔了用金属触碰开机,或者用替换法...

网友C:
据说,,,网卡不好也会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小系统法试试,然后把主板开机键跳线拔了用金属触碰开机,或者用替换法... ...

已经是最小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查有没有短路

这有点难度,主板的,还是电源的,都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网卡不好也会导致

隔一晚上就坏了,关机断电的。

网友:
我的G41主板也是这个故障,后来就电源能正常工作,主板就没有一点反应了。我猜是北桥坏了,因为它工作温度高。后来淘了个二手的 主板,把其它大件换过去都是好的。

网友:
有没有试过把内存换个插槽?

网友:
这种情况说不定可以找卖家说说出运费能修,首先你要确认确实是主板故障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碰到过开机键漏电反复重启的,吧开关线去掉,用东西短接一下PWR SW排除一下

网友:
主板自保重启,看主板的设计,有的是检测到缺某组电压,有的连内存不装都不断重启,有的板上的电压检测电阻失效变阻值,也回自保

网友:
有配件就用替换法排查,估计9成是主板出的问题多,775的cpu主板不值钱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2021-11-23):
可以把CMOS放电清零试试,我微机室多台电脑多次出现反复重启现象,主板电池扣下来放电后就正常了

网友:
可能主板电池没电了,换个新的试试看

网友:
排除电源、内存问题,主板有短路问题,主要查供电部分;现在的电子产品都是设计性报废,出保就坏很正常!

网友:
可能内存部分,和cpu供电部分。看看cpu会不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