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一下良明这种手持小型鼓风机哪里有卖

楼主(2021-10-23):
找了一圈没有找到

ryobi的

ryobi的

网友:
咸鱼/亚马逊

网友A:
闲鱼有,这种风力很小更大的作用是抽气

网友:
好像有一种给角磨机配套用的改装套件,不常用的话偶尔变通一下一机两用应该也可以,但配件质量必须过关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鱼有,这种风力很小更大的作用是抽气

这东西主要作用是给各种充气设备充气比如气垫,充气娃娃

网友:
某鱼300多,哑马孙也是差不多

网友:
淘宝搜索关键词锂电鼓风机几十的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