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随便d了一个18650充电器,简单粗暴

楼主(2021-10-23):
随便d的,热熔胶大发,简单粗暴,能用就行

网友A:
不知道为神马你们都喜欢用热熔胶固定,那玩意根本就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神马你们都喜欢用热熔胶固定,那玩意根本就不靠谱

对不行的,免钉胶可以,

网友:
真的是很随便呢。

网友:
真是简单粗暴

网友:
这也太随便了点哈

网友B:
拿塑料水管来DIY比你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神马你们都喜欢用热熔胶固定,那玩意根本就不靠谱

我喜欢704:lol:

网友:
你真的很随便的笨,夹子随便夹两个磁铁随便充长短电池,真的很随便

网友:
插播消息:红包3毛买了2个充电板,丝印4056h,空载输出才4.09v,质量水的1b,telesky旗舰店的

网友:
TP4056+一个9毛的18650电池盒即可,其实应该上TP5100+四并联18650电池盒的

网友:
找两个带孔的磁铁,更简单

网友:
最怕电池短路

网友:
你这个4056充电板貌似没有保护功能

网友:
弹簧的方向为啥也如此清奇?

网友:
你这也真是太随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塑料水管来DIY比你这个好。

你有做过吗?发个图看看。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