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人体感应灯改18650电池

楼主(2021-10-23):
   充电人体感应灯原来的电池容量小,估计300-500mah的,充电不用半小时满电了,换个3000mah的三星锂电池估计充个5-6小时左右,这下应该一两个月不用充电了。
   18650锂电池加个保护板,防止过充或饿死,感应灯底壳多余的支撑塑料拿尖嘴钳扳掉才放的下18650电池,红外感应旁边的黑胶框拿掉,估计感应范围有点大了。不然装不上 上壳,最后看到哪里碍事就拿美工刀削,装上壳看到usb充电口有点大打点704硅橡胶补下,用手捂住灯的光敏电阻以为天黑了感应到红外接收信号亮灯,收工。

网友A:
记得这货是14500的,想塞18650塞不下。
没想到被你这么粗暴直接的改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这货是14500的,想塞18650塞不下。
没想到被你这么粗暴直接的改掉了 ...

第一次拿18650在外面对比一下感觉装不下,过了一天准备给里面的电池加保护板,拆开了,把18650对比一下差不多,就开始破坏里面塑料,装不下18650大不了再装回原来的14500电池打胶固定。

网友:
看到这个才想起我之前也撸了2个,等有空了也来改下

网友B:
哪里买的?还有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买的?还有车吗?

淘宝签到拿红包抵购一点,首先淘宝搜一下充电人体感应灯,再去签到里面领个红包看看有没有感应灯

楼主:
买了4-5个够玩了

网友(2023-06-26):
这价格可不便宜了

网友(2023-11-24):
这一款是不是电量足的时候就特别灵敏,无法自动灭?

网友(2024-03-09):
电池上还有保护板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