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比较火的华为智慧屏电视的升降摄像头Hi EYE,请教电机如何接线?

楼主(2021-10-23):
拆个比较火的华为智慧屏电视的升降摄像头!顺便那们大神能看出来电机怎么接电,麻烦告知下,感谢

整体就长这样,需要使用时候从电视机升出来!用的华为自己的视频处理芯片,这一批全部拆主板卖,还能值点钱,今天沾芯片少的光了!

升降电机特写,竟然全部是金属减速齿轮!

摄像头特写,好像是400万

结束  ,总结下,山上的东西真的没法和华为的质量比

网友A:
就是usb摄像头,不过主控不错的,估计处理的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usb摄像头,不过主控不错的,估计处理的比较多

摄像头独立排线的,那4根线是控制电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独立排线的,那4根线是控制电机用的

恩,4根是对的,用5-12V的都驱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独立排线的,那4根线是控制电机用的

帖子第四幅图,最上面排线,dm,dp都有了,usb共模电感也有了,摄像头接3516芯片然后转usb,电机是3516芯片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4根是对的,用5-12V的都驱动不了

板子最左边那个小排线拔下来,那块地方板拍清楚点特写,可以给你找出来usb接电脑,驱动有没有就不知道了,升降应该是打开摄像头自动控制升降的,不用另外控制
还有个宽排线貌似是触摸?

楼主:
试试能不能找出来

网友:
头次见到升降螺杆多股螺纹,看来多股螺杆应用不少,以前见过望远镜对焦旋钮多股螺杆调节迅速,伸缩镜头多股结构受力平稳。就差旋飞塔轮没用多股螺纹,避免拆卸费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能不能找出来

楼主:
有时间来试下像素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间来试下像素怎么样

最右边那个是接12v不是1.2v,看错了,接5v应该也可以,应该是电机驱动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