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没有想到,用了有10年的生铁锅,电磁炉给烧裂了。爱仕达的32CM。

楼主(2021-10-23):
底部反复锈蚀,越来越薄。

电磁炉烧红,烧鼓起来底了。

某次烧南瓜,结果啪的很大声响,当时没有注意,下次用,裂了一个很大的口子。不过,底部是薄了。

以前,砂锅,烧的很热,往地上一放,也裂过。

网友A:
没图片啊。文字只能想象

网友:
    估计还是炒锅有问题,材质不够纯,我原来也有个不锈钢锅头,是复合底的,用了一两年也正常,后来也是烧得发红,把下面电磁炉面烫了一个痕迹,我原来以为是电磁炉出问题,后来换了一个炒锅就正常了。现在那个锅头只能用煤气炉来用。

网友:
这种锅都挺薄的,我有个美的的,有次烧太热又冲了冷水直接裂了,还好没炸

网友:
铸造的锅吧,可能是铸造的时候有缺陷随着时间推移扩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片啊。文字只能想象

已经卖给废品店了。

铸造的,能突然开裂。。。不容易啊。而且是在做饭的过程里

网友:
炸锅在早年是经常的事了,因为烧柴火的锅都是“生铁”~就是最劣等铸铁(只能敲断不能锯锉如犁地的铧头)而不是机器底座那种灰口铸铁(可以钻孔车削),只要烧的太热又浇上冷水立即崩的4裂8瓣,所以有鋸锅匠这一行当。
反而现在使劲鼓吹的生铁锅基本是类似灰口铸铁的类型,不会像柴草锅那么容易炸,但是没有铁片锅(熟铁)的韧性,在热锅浇冷水或在电磁炉那种局部过热的情况下也会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