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牡丹941C收音机终于到手

楼主(2021-10-23):
此前我问过一些网友,得知海燕B321和牡丹941C是灵敏度比较高的中波收音机。

前几天终于以最便宜的价格买到一台牡丹牡丹941C收音机,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拿到手了,毕竟是几十年前的老收音机了,应该说这品相还不错。

拆开包裹后迫不及待地拆下后盖,用一节4.2伏18650电池串联一节1.5伏电池,马上去楼顶试听,听之前还特意把手机充电器拔了。

经过试听云南台576KHZ,经济之声855KHZ,中国之声1008KHZ都能收听,且效果不错,1008KHZ附近能收到一个弱台,经过对比,这台收音机不能像幸福LUCKY一样在这几个强台之间收到十来个弱台。

难道是最近信号差,最近没有弱台?马上又拿来幸福LUCKY残机,发现那些弱台仍能收到。

至此,真相大白了,幸福LUCKY仍然是我的"中波之王"。

当然了,我这台牡丹941C便宜自有便宜的道理,它的音量电位器严重接触不良了,花了几分钟修好,这是电子爱好者基本功,不值一提。

网友A:
上次看到一个老式收音机,看来我也得买一个回来玩玩了

网友:
70年代的老机电解都不行了换掉再统调一下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看到一个老式收音机,看来我也得买一个回来玩玩了

品相不错,还是那个年代国内最好的“飞乐”喇叭。
磁棒线圈的封蜡没动过,双连可变电容器蛮洁白的,过来几十年应该是发黄了。

网友:
现在中波频段好多卖药的

网友B:
这个机器在状态还是可以的。本身以为带调谐高放主要是短波段有好处,结果发现,中波段也多了不少台(不过是和CXA1019方案垃圾机比)。
另外,941c电路图上功放是0.2w的3AX81,楼主和我的都是0.3w的3AX85,可能是后期发现3AX81功率余量不足改进了吧

网友:
哈哈玩了个情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在状态还是可以的。本身以为带调谐高放主要是短波段有好处,结果发现,中波段也多了不少台(不过是 ...

改变下偏置不就行了?又不是A型,能当个小扩音机用,A型都是3AX63。这机器的电解电容基本废废,都要更换,如果没有处理,能收到电台就不错了。

网友:
国产少数,带高放的收音机。

网友C:
还有,你口口声声那LUCKY牌收音机,真的有那么神?你在晚间比较下和941的接收性能看看,

楼主: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昨晚猜测高放管会不会老化了,今天上午10点钟拆下来,用47表RX100档量了一下,有一点穿透电流,这本来也能用,特别低放或者说来复再生机上用更没问题。但不管三七二十一,换了一个穿透电流小的3AK20上去试试。高放管电流0.3毫安左右。

去楼顶试听,在855khz~1008khz之间多了两三个弱台,能勉强收听,其中四川台信号较好。

记不得3AK20能不能工作在短波,又切换到短波二试试,仍能收听。

其它本振管,中放管就不管了,因为根据经验,越是在后级的管子,对收音机影响越低。并且能收到台,说明它们不会有大问题。

下午5点钟,又去以前测试收音机的河边收听,同时带了白鹤4B2,这个收音机灵敏度确实高,它收到的弱台比白鹤4B2多。

下午5:30的时候,又回到家里,然后去楼顶试听,发现有个地方干扰比较少而信号又比较好,四川台效果不错,和本地强台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口口声声那LUCKY牌收音机,真的有那么神?你在晚间比较下和941的接收性能看看, ...

那是没换高放管时候的对比,今天上午换了高放管,效果好了不少,下午和白鹤4B2对比了,超过白鹤4B2。

明天白天再次和幸福LUCKY对比试试。晚上不好对比,收台都多,最好就是白天在同一个干扰少的地方,同一时间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在状态还是可以的。本身以为带调谐高放主要是短波段有好处,结果发现,中波段也多了不少台(不过是 ...

这个收音机不错的,换了老化的高放管后,经对比超过白鹤4B2了。明天再对比一下幸福LUCKY。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昨晚猜测高放管会不会老化了,今天上午10点钟拆下来,用47表RX100档量了一下,有一点 ...

恭喜解决故障,3AK20不带后缀ft大于80MHz,带A后缀大于100MHz,比常见的3AG1E/3AG24(941高放,混频用)都要好

网友:
用德生收音机在本地收中波基本都是滋滋滋滋的噪声,只有FM波段能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解决故障,3AK20不带后缀ft大于80MHz,带A后缀大于100MHz,比常见的3AG1E/3AG24(941高放,混频用)都 ...

谢谢意见。

楼主:
调谐高收音机使用体会:

1多数收音机爱好者手里,并没有调谐高放收音机。

这是一大遗憾,但昨前天我用牡丹941C收音机和幸福LUCKY等收音机做了对比,太晚了,详情明天补发在帖子里,此贴只说个大概,以供没有调谐高放收音机的坛友参考。

在磁棒天线等地方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有调谐高放的收音机灵敏度要比没有的高一点。大致可以理解为两点:

1.一般收音机能收8个台的,调谐高放收音机能收10个台。并不是说一般收音机能收8个台,调谐高放收音机能收16个乃至更多个台,它们的差距并不明显。增加的这两个弱台能勉强收听,接近但不能达到中等信号强度的台,不能要求太高。

2.某一个中等信号强度以下的台,假设两台收音机都能收到,则调谐高放收音机音量大些,噪声小些。

楼主:
昨天实验结果,在河边找个干扰小,同时信号也差的地方实验。

牡丹941C:中波低端(频率应该在525+18=533khz)能收到中国之声,云南台576khz,经济之声855khz,中国之声1008khz都能收到,1008-9=999khz能收到一个弱台。

幸福LUCKY收不到上述533,576khz。但能收到855,1008khz以及周围弱台。

回家后,把幸福LUCKY的变频管拆下,用47表的RX100档一量,发现老化了,有一定穿透电流了,换成3AK20,仍去河边测试。这时发现533和576khz都出现了,但855和1008khz附近的弱台却不见了。

至此,找到原因了,原来幸福LUCKY能在855和1008khz附近收到弱台,是由于变频管老化所致。

但是只要不是信号最差的地方,幸福LUCKY还是能收到中波低端那两个台的。所以回家后,我仍把3AG22换回去,毕竟我更喜欢855和1008khz附近那些弱台。

网友:
幸福LUCKY 是什么好机子?第一次听说!能不能发个图片给我瞧一瞧!

网友:
试试红灯753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