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历经无数次的拆装,终于把你装进盒子里了---无线嗅探HackCUBE-SpecialRF

楼主(2021-10-23):
历经无数次的拆装,终于把你装进盒子里了---无线嗅探HackCUBE-SpecialRF
PCB

外观,电源用的是RT8059GJ5

装进盒子后

盒子是网上的Arduino 亚克力盒子

测试

最后上打板文件,好像灵敏度不高,315M频段大约4米左右,433M频段就半米了,怎么调试?

网友:
天线不行吧,U段的天线少说得对讲机那么小。

网友:
刚出锅热乎的,这是对道闸卷帘门一类的遥控有用吧

楼主:
好了,做也做了,玩也玩了,图一乐子 ,挂海鲜市场,谁要自己搜hackcube

网友:
海鲜市场连邮费7十多了

网友A:
315用的是哪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5用的是哪个模块?

CC1101,软件里自己设置433或者315

网友:
自己用面包板连了一个,不会用,试了家里几种遥控器,都收不到信号。

网友(2022-12-18):
附件里怎么没有固件呀?

网友:
这玩意好久之前做了,接收灵敏度低的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