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0.2v的18650能复活吗

楼主(2021-10-23):
用一节3.77的18650并联一下,然后电压从3V左右一直掉到0.2v左右,这个电池还有什么办法复活吗,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过充过放是不可逆的损坏,别想复活了。

网友:
不要想着复活了,当占位桶用吧!

网友:
不要迷信什么电池复活。死硬了都。。。。扔了吧。根本就没容量了。

网友:
直接充电就好了

网友:
这个电压太低,感觉折腾不了了,电池过放之后,里面的物质就会受损,有人试过救活这样的电池,容量很低,拆开发现里面都坏了

楼主:
充不进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不进去了

用傻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傻充试试

多大的傻充?充多久?直接充吗?要不要加保护板,

网友B:
激活试试,有些没电压的电池是可以激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活试试,有些没电压的电池是可以激活的

请问怎么激活

网友:
充到3.7看看掉压不掉,掉压了基本没用了

网友:
 兑现上岸,别再傻充、、、、鸟。

网友:
同样的,有一节大红袍,只有0。6V,充了试下,没用。

网友:
用5V以下的电源,直接充1分钟左右后量电压,如果电压上来(大概有1点几或2V左右),就可以用充电器了。电压不变化,就放弃了。

网友:
我试过,有几节吸尘器里拆出来的
几乎没有电压,保护阀门弹起了
捅进去后,可以充电
但是没几天电压又很低了
这些受损的电池都没什么用

网友(2022-05-13):
求助一下我吧,我常年用907

网友:
直接拿个5VUSB电源并接一会可 救活

网友:
重买一节也没多少钱

网友:
该放手时就放手,风风火火闯九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