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0多块钱买了个小功放

楼主(2021-10-23):
芯片是AP,3016D。没有散热片。

网友:
数字功放,这种功率的不用散热

楼主:
耍。没啥用,没啥用,没啥用,基本上能买到东西都没啥用。

网友A:
这种的不是TPA3116的吗?

网友B:
中间那个旋钮是普通电位器还是音量调节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不是TPA3116的吗?

ap3016,可能比3116稍强一丢丢

网友C:
给个关键字或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那个旋钮是普通电位器还是音量调节编码器?

编码器,按一下开关,左右音量,类似鼠标滚轮的编码器,不是垫为其,高大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码器,按一下开关,左右音量,类似鼠标滚轮的编码器,不是垫为其,高大上吧。 ...

那就是车机上一样的编码器,比电位器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关键字或链接。

ap 15h  欣易连 这个可能是30w的他还有个100w的。音质比pma8603强。是我要的那个味。配上,铝壳喇叭和之前的塑料壳喇叭很好。

楼主:
铝壳和塑料壳喇叭。。不知道怎么的,这个功放声场控制的这么好。。

网友:
看着不错啊!只要20多块可以撸一个吃灰。

网友D:
还带蓝牙功能很高大上

网友:
AP15,2X20W,国产数字功放IC,综合不如TPA3116

网友E:
发个链接啊!

网友:
两种音箱相当不错

网友:
这个比起十几块一个的功放模块有什么优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带蓝牙功能很高大上

还带app 控制,这小东西,真是功能多的有点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个链接啊!

【下单链接】https://m.tb.cn/h.fUdn5PE
喇叭虽然没低音,但是中高音性价比很高。能比的上四五千的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