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TP-LINK路由器改交换机的固件?不要关闭DHCP方法!

楼主(2021-10-23):
这几天看到坛子里有人在PDD上买的交换机是TP的路由器板子,这个应该是重刷了固件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1183-1-1.html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0242-1-1.html

硬改不在这里讨论,我知道可以硬改刷openwrt然后设置交换机。

关闭DHCP的方法也不对,这样Wan口等于是废的!

这里想咨询的是这个交换机固件!  希望有买了这个交换机的把固件提出来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密码,密码是啥?

密码:mydigit.cn

网友A:
想研究就需要设置一下交换机策略,
要想出厂就是交换机模式,需要编译配置

下边方法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可研究的你把spi flsh  拆了,就是交换机

以前实测过,如果拆了flash所有口都不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实测过,如果拆了flash所有口都不通了

好像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可研究的你把spi flsh  拆了,就是交换机。
想研究就需要设置一下交换机策略,
要想出厂就是交换机模 ...

带有硬件交换机芯片的可以这样玩。但是用CPU做转发的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有硬件交换机芯片的可以这样玩。但是用CPU做转发的就不行了。

我认为这里讨论的都是soc(单芯片)的。毕竟说了是低端。

网友B:
而且我看了二手交换机又不缺而且没怎么涨价,为什么要去买那种改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我看了二手交换机又不缺而且没怎么涨价,为什么要去买那种改造的

估计是像我这种,有一堆旧的古董SOHO路由器吧,想利用上,比如监控项目。哈哈

网友D:
楼主可能没弄清楚交换机的功能,首先交换机就是多口交换数据,所以一般总带宽是单口带宽X接口数量X2,也就是比如你是个千兆四口交换机,那就是1000Mbps x 4 x 2 = 8000Mbps,WAN口大部分情况下直接进入CPU/SoC走数据处理所以要另算,基本上路由带的交换机模块都是4口,低端路由更不存在所谓的5口带WAN的路由,除非是自定义端口类型的固件把WAN也合并到端口池的情况,建议楼主先把自己的路由型号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研究就需要设置一下交换机策略,
要想出厂就是交换机模式,需要编译配置

openwrt的我知道!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实测过,如果拆了flash所有口都不通了

是的,我也试过卡boot引导!有时候会变成交换机,但是很多时候都会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我看了二手交换机又不缺而且没怎么涨价,为什么要去买那种改造的

哈哈,因为手里有好几十个这样的路由器,现在又没人要,咸鱼卖掉运费比机器还贵。
想刷成交换机后搞安防监控100M的网口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能没弄清楚交换机的功能,首先交换机就是多口交换数据,所以一般总带宽是单口带宽X接口数量X2,也就 ...

谢谢讨论,你没明白我的需求!

我纯粹是想废物利用!

比如手里的WR842、886等现在基本没人用也没人要的设备,做路由不行,做交换机其实是完全满足性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讨论,你没明白我的需求!

我纯粹是想废物利用!

我知道你的诉求,但是老款式家用廉价路由的WAN口都是单独一个通道的,很少有单主控五口的情况,所以你的需求只能砍一个WAN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因为手里有好几十个这样的路由器,现在又没人要,咸鱼卖掉运费比机器还贵。
想刷成交换机后搞安防 ...

842我弄过openwrt ,886有的芯片是定制的不好改。业余条件下改交换机只有openwrt一个办法,去除不必要软件固件可以改的4M以内。
目前我用的一款e8820v2,我记得就35包邮买的,全千m,经常拿来当交换机,确实比5孔交换机便宜多了。

网友:
我有个7620的路由,开始刷的高恪,后来被雷击,进不去路由管理页面,发现还可以当交换机用,wan口变成lan了。

网友:
个人研究这个没啥意义吧,又浪费时间又产生不了经济效益。 商家研究是为了赚钱。
真想废物利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关dhcp就行了。

网友:
去坑爹爹上买个同款,回来了拆机提取固件后,再随便写点东西回去,然后说是坏的,申请退款不退货,卖家不同意了,再改成退款退货,但运费算对方的

楼主:
自己PDD买了,准备提取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