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无线电压电流表介绍

楼主(2021-10-23):
无线电压电流表的简单介绍
前几天买的无线电压电流表已经到货。简述下产品
优点:2.4寸彩屏。数据无线传输,体积小携带方便继电器可以单独控制,并且内置5种继电器自动工作模式可以选择。蜂鸣器提示音。
缺点:继电器驱动电流在1-2A,没有手机端APP。
   产品主要分为测量的主机和接收数据的显示屏。显示屏为2.4英寸彩屏,供电方式有USB12V两种,通过拨码开关进行调节。显示屏上的元件大多数都是贴片类型,布局合理,用亚克力挡板作为外壳。STM32单片机为主要芯片。上电看显示内容还挺多的,主要显示电压电流功率,容量温度,信号强度,计时功能,继电器工作状态也能显示。电池上常用的AHWH,过压、过流、欠压、众多参数都可以单独调节,很方便。也能够设置息屏时间息屏电流降低功耗。空旷距离实测无线信号在8米左右,室内不穿墙5~8米。
   主机有自身供电和独立供电方式。独立供电测量的高电压能够到500V,我电池只有72V左右,电池的线直接接他的测量端就行。板子上有接继电器的端口,充电、放电继电器都能单独控制,有小灯在继电器闭合时可以点亮,板子上还有蜂鸣器,在显示屏发送数据或继电器动作也发出提示音。
   电流的测量和温度测量可能是定制产品,不知道什么型号。初次上电的时候电压误差0.02V,钳形表测电流是30A,互感器测量29.9A,准确度还不错。带显示屏整个设备功耗1.50W,不接显示屏主机静态电流50mA、功耗0.45W
   附带室内外测试样张

网友A:
记得某万用表可以把表头取下来放到敞亮的地方看,然后表身在里面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某万用表可以把表头取下来放到敞亮的地方看,然后表身在里面测试。

在以前公司用过一只福禄克钳表,可以10米+,适合环境差的地方监测,人不用离设备太近

网友:
就是蓝牙通讯

网友C:
我以为是类似福禄克那种非接触式测量电压呢。不过这个也挺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是类似福禄克那种非接触式测量电压呢。不过这个也挺有意思

电流用的非接触式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以前公司用过一只福禄克钳表,可以10米+,适合环境差的地方监测,人不用离设备太近 ...

价格不低啊

网友:
多少米来着?

网友:
准确性一样吗?

楼主:
室内的不隔墙有5-6米

楼主:
我买的这个电压误差在0.03左右,电流误差0.1A

网友:
不错,电流交给专用工具更好,不过这做工怎么看都象玩具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