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USB打印机怎么添加

楼主(2021-10-23):
下图的USB虚拟打印机端口怎么添加到电脑2,3,知道打印机的IP地址,

网友:
连打印机的电脑共享打印机出来,其他电脑到网上邻居里找到该共享的打印机,直接双击安装即可

网友A:
在主机上设置共享之后直接连接即可.在运行对话框内输入\\ip地址就可以访问到你的这台打印机,在打开的对话框内右键连接即可.

网友B:
这个不是单独的ip地址打印机,只能由接的那台电脑共享出来,然后其它电脑搜索连接使用,电脑关机就用不成了。要单独ip地址的话整个二手的打印服务器usb口子接打印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主机上设置共享之后直接连接即可.在运行对话框内输入\\ip地址就可以访问到你的这台打印机,在打开的对话框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单独的ip地址打印机,只能由接的那台电脑共享出来,然后其它电脑搜索连接使用,电脑关机就用不成了 ...

好的,谢谢

楼主:
打印机找到后链接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主机上设置共享之后直接连接即可.在运行对话框内输入\\ip地址就可以访问到你的这台打印机,在打开的对话框 ...

有空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空回复一下,谢谢

在服务里找到Print Spooler服务 点击停止之后再启动尝试重新连接打印机。
如果没有效果,在打印机共享主机上将everyone权限添加 权限改为允许 确定 重启共享机 再次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服务里找到Print Spooler服务 点击停止之后再启动尝试重新连接打印机。
如果没有效果,在打印机共享主 ...

好的谢谢,我在在试试

网友:
server服务也是需要打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印机找到后链接不上

如果是WIN10的话,卸载系统补丁 KB5006677 后 重启后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