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几块钱的大功率可调电阻

楼主(2021-10-23):
    买过大功率水泥电阻,铝壳电阻,还想买个几百w的可调电阻,最后不知道怎么想到电炉丝的。只需要几块钱成本,用电炉丝又想着用什么支架,想了几天买来云母片做支架,用云母片做又头疼了,懒症又犯了,还要搞个盒子装起来,不知道怎么买电子元件随便买了几个大鳄鱼夹,稍微夹扁一点鳄鱼夹刚刚好夹住电炉丝,刚刚好桌子又可以夹个衣服夹,把电炉丝往桌面一夹还悬挂空中,不用考虑什么耐高温材料支架、收纳盒了。
   电炉丝最大电阻15欧,220v可达3000w功率,电流可达15a,估计短时间上到20a都没问题。两个鳄鱼夹夹上去13欧左右,要多小电阻就夹到哪里,不需要什么散热风扇散热,电炉丝在空中自然散热,用完往小盒子一丢,经济又实用。
   今天要试一下变压器带载电流有多大,电压多少,一个环牛变压器铝线的,一个方型铜线的,最后铝线的带载差点,铝线线径也小的。电炉丝拿来测电源电流之类的还是很方便。

网友:
膜拜了大神

网友:
当年在单位,买一根电炉丝,找一块板砖一缠,接上线就是土暖气…

网友:
感觉并不很好用

网友:
一两次还行,作为工具,不靠谱

网友:
就是电阻能承受多大功率不好掌握

楼主:
可通15a电流,用220v可达3000w左右,这个简单的组合很少用已经足够了,用完收起来,占的地方还小。

网友A:
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第一

嗯嗯,低电压敢这么用,220v老实用大功率灯管

网友:
其实还有更好用的
就搜电阻丝,给电子YAN用的那种,直径0.几个毫米,电阻率更大,可用的阻值范围也更大

网友:
这可调空间够大的,小心烫水,安全第一

网友B:
小电流用电炉丝还行,大电流时难找到那么粗的炉丝,电流接点也受不了,我试着用食盐水里浸铁板还可以,调流也方便。

网友:
我用电炉丝给锂电池放电,可以任意调电流大小。

网友C:
低压大功率,恐怕要粗的炉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电流用电炉丝还行,大电流时难找到那么粗的炉丝,电流接点也受不了,我试着用食盐水里浸铁板还可以,调流 ...

电解食盐水不会有氯气吗?
我上次把电阻丝泡水里,通电,结果把夹子阳极的电镀镍给电解了,然后就剩铜生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压大功率,恐怕要粗的炉丝

对折并联电炉丝可以上30a电流,没什么比这个便宜实用了

网友D:
照这样看,是不是可以找两个夹子夹在铁水管子上,不光能调电阻,还能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这样看,是不是可以找两个夹子夹在铁水管子上,不光能调电阻,还能水冷。 ...

除非你用的是低电压需要几十安的电流,铁水管的电阻太小了

网友:
开始我也用家用电热丝做负载,然后有时候电流不好控制直接烧断了,在tb找到一种粗的 就是价格太贵

不知道你买的哪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