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U盘厂家都是铁公鸡么,宇瞻AH223天使之翼8G优盘拆修加指示灯

楼主(2021-10-23):
很多年前买的宇瞻AH223,一对儿,用着还行没啥毛病,就是LED指示灯不会亮,无论是读写还是量产,而且两个都这样,一直很纳闷

钢口号

LED的指示灯窗口,从来就没亮过

这回拆开看看,一字螺丝刀撬这里,往外撅,一边不行就撬另外一边

LED指示灯的窗口凸起,其实就是个卡榫

主控是群联的2251-68

闪存上有层贴纸

背胶比较黏,不能完整的撕下来,好吧我承认是没时间细捯饬,热风枪加热后会比较好揭开

还是直接看GetInfo更方便,有用的信息都在这里了

话说群联量产的Mode21前置USB-CDROM兼容性还是不错的,做为启动盘很好用,启动成功率很高

铁公鸡出现了……D2焊盘上根本就没有LED,空的,抠门的厂家就连一颗0603的LED都不舍得给贴上么

还是从自己的库存里挖一个吧

高难度姿势,一手掐俩表笔测试LED,一手拿相机拍照

聚酰亚胺胶带保护一下,热风枪化开焊盘焊锡,贴上LED

Working,好评

两个U盘都修上了,这回读写的时候终于可以一闪一闪亮晶晶了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坐在沙发上看着老陈午后的清闲

网友A:
别说,壳还挺好看……

顺路问问,老铁出不?两只包邮我想买来当启动盘使= =

网友B:
焊个0603.也上热风枪?k刀头焊不上吗?

网友:
全都不装,当没led的卖

网友:
噔 噔噔蹬蹬噔.............

网友C:
用热风枪吹 灯珠,好像不适合

网友D:
厂家:就不给你装0603,透气用,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热风枪吹 灯珠,好像不适合

你外行了,直接风枪伺候,干净利落

网友E:
楼主在家捯饬U盘呢

网友F:
连颗led都省,是真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说,壳还挺好看……

顺路问问,老铁出不?两只包邮我想买来当启动盘使= = ...

盘就不出啦,现在这样的U盘也不多见了,留着给老电脑当启动盘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个0603.也上热风枪?k刀头焊不上吗?

刀头没在手柄上,常用的是B头,热风枪也一样,动作麻利点很快弄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热风枪吹 灯珠,好像不适合

风枪把焊盘的锡化开,然后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的把LED怼上,位置正确之后立即撤风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厂家:就不给你装0603,透气用,咋,,

好吧,你和厂家是一伙的

网友:
8G容量有点太鸡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风枪把焊盘的锡化开,然后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的把LED怼上,位置正确之后立即撤风枪就行了 ...

平时没少玩LED,还是第一次知道的方法,,,拆铝基板LED灯,风枪只会从背面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家捯饬U盘呢

把头像耳朵弄回去吧,光秃秃的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连颗led都省,是真扣

以前就那么凑合着用着,当启动盘用的次数也少,一直都没拆开看看,还以为里面的LED坏了,谁知道厂家这么扣扣搜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时没少玩LED,还是第一次知道的方法,,,拆铝基板LED灯,风枪只会从背面吹 ...

少量的几颗LED用我说的方法贴上去比较简单,关键就是在锡化开之后迅速贴LED,然后迅速撤风枪,量大的时候,比如给灯板批量换灯珠,还是用ptc恒温加焊台更方便些,贴起来也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