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 风行电视N32电源部分维修

楼主(2021-10-23):
家里一台风行电视N32因为空调漏水进去烧坏了,维修店要300块,想着这台电视也就是300多买的,干脆自己修吧。
打开看了下,电源部分问题不少:
1、二极管击穿,导致保险管烧断
2、变压器前的2W保险电阻烧坏,附近的MOS管(70S360P7)也跟着击穿
把这些零件都换了之后,上电电视还是不亮,发现变压器次级只有0-0.1V的跳变电压,如图1,2:
测量变压器初级输入,万用表直流档292V,交流档677V(万用表量程500V),这个好奇怪不清楚为什么?
测量初级线圈电阻,有644欧,次级电阻0.3欧,求教大家是这个变压器有问题吗?还是有什么其他地方需要排查的呢?

我查了一些液晶电视电源的资料,基本上的说法是变压器次级应该输出两个电压,其中一个12V供给遥控接收器,遥控器按开机后另一个变压器输出会启动,但是这个板子应该是共用一个变压器,也看不出来为啥目前两个次级输出都没有,很奇怪,求各位大佬指教,谢谢~~~

网友:
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做吧。

网友:
pwm驱动mos管源级电阻mos管应该都坏了

网友:
变压器初级电阻600多欧好像不对,是测错了吧,那有这么高的阻值?

网友:
初级的小电容旁边的6脚驱动IC难免也挂了

网友:
看大电容掉电快不快 慢的话PWM芯片没工作

网友:
次级供电回路有问题,不排除你初级端零件没换干净。光耦IC看看有问题吗?

网友:
这种电源坏大多是吸收电容坏引起,MOS管坏 电源芯片必坏,吸收电容就是你标的电阻旁边的蓝色电容,一般是221  2KV也有用1KV的,这个电容要么用拆机的要么买进口的别买便宜的那种。

网友:
输出二极管坏了!!

网友:
变压器初级600多欧还搞个锤子,这种高频变压器哪有这么高的阻值?要真是600多欧的话这变压器坏了,排除掉虚焊的话其它不用查了,可以收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