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多种自制电子模块

楼主(2021-10-23):
多种自制电子模块

看下价格,最好先私信我。退m很麻烦,并且系统会扣小部分m。
邮费可以m币付

全速隔离器3500m

自己设计制作的adum3160 USB全速(12M)隔离器,带100mA隔离电源(自恢复保险丝限流100mA,实际隔离模块功率更大,保证稳定),因为买元件都要买很多份,就多做了很多个,现在把多做的模块出,每个送一根usb延长线。

stc单片机控制的喇叭保护3000m

每个声道10A电流,正负25v至32v左右电源直接输入,不需要独立供电

DCatx 3000m不含输出线。模块为3r35

网友A:
谢谢分享,楼主介绍一下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楼主介绍一下做什么用

两端的usb设备可以存在电压差,还能不影响正常通信,例如可以把电脑usb连接到拆掉地线的示波器,并且带电测量,或者音响设备抗干扰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光耦隔离吗?
挺神奇的, 毕竟USB协议是双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端的usb设备可以存在电压差,还能不影响正常通信,例如可以把电脑usb连接到拆掉地线的示波器,并且带电 ...

主要是这个ADI的芯片贵,楼主价格公道

网友C:
好东西,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解决接地不良干扰USB声卡了
我这边有接地线但是地线上有高频信号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光耦隔离吗?
挺神奇的, 毕竟USB协议是双向的

芯片内实现了类似USB phy的功能,把usb变回收发分开的数据线,隔离方式为mems做的差分变压器(文绉绉的说法叫磁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解决接地不良干扰USB声卡了
我这边有接地线但是地线上有高频信号干扰 ...

用这个然后去掉地线。

网友:
居然是福州的?那上次怎么还收我运费哈哈,记错了,把兔糖和你弄混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端的usb设备可以存在电压差,还能不影响正常通信,例如可以把电脑usb连接到拆掉地线的示波器,并且带电 ...

是用電腦來測量東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