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2.5转3.5的硬盘架

楼主(2021-10-23):
西数猛禽10000转硬盘用的2.5转3.5的硬盘架.

自带散热鳍片,铸铝压制的,非常厚重,应该和3.5硬盘的外壳制造工艺一致。

转接卡

硬盘本体,正面两个螺丝上的贴纸被揭掉了。

网友:
一般的,2.5硬盘比3.5差很多,为啥要这么个转接头?

网友:
让我疑惑的是,为什么要转接口这个东西。我的硬盘盒子可以直接装3.5寸和2.5寸的硬盘,意味着大小硬盘的接口都是一致的,完全不需要转接卡。

网友A:
这个是把SATA转成IDE吗,老瓶装新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把SATA转成IDE吗,老瓶装新酒

看了半天,估计楼主干的就是这个事。
因为同是SATA接口,2.5寸和3.5寸接口是一样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把SATA转成IDE吗,老瓶装新酒

不是ide的,这个就是西数猛禽硬盘自带的硬盘架,把2.5寸的硬盘转接成3.5寸的。硬盘是1000转的,这个硬盘架兼做散热器

网友:
不是sata,是服务器上用的SAS接口。

网友:
这款盘应该是10000转的SAS盘体,用了SATA的接口电路,当时的技术发热比较高,设计了这个转接兼做散热。

网友:
散热可以有,接口转接就多余了(S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