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普液晶电视声音故障 请大虾帮分析一下维修思路

楼主(2021-10-23):
夏普LCD-40E66A,某天播放时突然听到“啪”的一响,没有声音了。关机后,反复开机三到五次,也能有声音,而且只要开着,声音都正常,请大虾帮分析一下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A:
要拆开查一下伴音功放块供电正不正常啊,静音脚电压对不对啊之类的啊,只知道故障现象就妄下判断,这不是瞎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拆开查一下伴音功放块供电正不正常啊,静音脚电压对不对啊之类的啊,只知道故障现象就妄下判断,这不是瞎 ...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
能响一下,,看看是不是那个原件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