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锋驭车机油加多了,吸管抽机油,观察油耗变化

楼主(2021-10-23):
首先发现汽车保养后油耗异常增加。同是上下班路段,不开空调,油耗从5.8升至7.3,我无法接受!

很大可能就是上次保养加的“铃木原厂机油5W-30”造成的,原本应该加0W-20的。而且机油加的4L,一般加入3.7L就OK了,看油尺也是满油位。 这次就测试下抽掉机油,是否会降低油耗

就是做个实际测试,我拿到这车不到1年,菜鸟学习中。上次抽冷却液的6MM直径管子插不进油尺孔。网上买了4MM耐温120度的吸油管:

锋驭的机油尺里面感觉结构复杂,插入后能明显感觉有2-3个卡卡的地方,需要旋转油管才能插入(油管本身是弯的,简单扯了下,很难拉直)。
我在油尺长度做了标记,最开始发现:即使管子插入洞洞很深,但是也吸不到油。插入的时候,碰到阻力,又不敢使劲插,怕插坏里面不知名的结构,还是有点紧张。。我在这里卡了起码有十来分钟,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旋转着从各种位置插入油洞,终于突然被我成功吸出油来。。这段是不是有点黄
下图已经可以吸出机油了。

机油粘度较高,当机油进入按压泵的时候,按压泵就不能顺利回弹了,需要自己扯出来。

花了一会时间,已经抽满350ml

换了个新瓶子,又用吸管反复插入,找吸管插入的正确角度。然后上下寻找机油的液面位置,找到吸管插入的正确深度。最后在引擎盖和油管上做好标记,方便下次自己换机油,这是折腾这些的最终目的。

一共抽了这么多,后来又加了一些回去。油位由原来的满位1.0,变成0.4的位置。话说我没料到的是:开890KM后的机油颜色会这么深!!

目前油耗是7.3,这个从上次保养后,重新加油后重置的油耗。基本上也就7.3左右持续好一段时间了。

抽掉机油后,如果油耗有降低,降到6.x。那么说明减少机油可以降低油耗吧,我自己认为哈。
心里想100遍,不如实际做一遍。拭目以待吧。
测试结果待后续更新。。。
===================================================
刚才我又看了下吸油管上的标记,有点奇怪,不知道是插到引擎的哪个地方吸的油,插入位置比油尺深了很多??

===================================================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准备用下面这东西自己换机油:论坛有用电动摆线泵抽油的前辈,我家里没买电动手钻,就用全手动吧。

END

补充内容 (2021-10-29 16:43):
2021年10月22日 抽的油,当时油耗7.3
2021年10月29日 经过了7天,最终还是7.3的油耗

结论:在机油尺标记的有效高度范围内,机油的多少,不会影响油耗

补充内容 (2021-11-5 20:13):
2021年11月5日 我把吸油管用热水烫直了,然后插入油尺洞,基本上就直通油底壳,总长度比油尺多一点,然后可以明显感觉到触及到油底壳。

网友A:
看到过N起贴子,插进去,拔不出来。提醒小心。

网友:
机油的黏稠度才是根本原因吧

网友:
期待楼主更新测试结果

网友:
我也是期待结果中。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过N起贴子,插进去,拔不出来。提醒小心。

网上搜了下,确有很多倒霉网友,其帖子留言笑喷。。

希望我不会这么倒霉吧。。。

网友B:
我搞了个电动的,喷雾器泵+管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上搜了下,确有很多倒霉网友,其帖子留言笑喷。。

希望我不会这么倒霉吧。。。 ...

我前天刚首保,4S也是加到了最高刻度位,忘记留意是不是0W2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天刚首保,4S也是加到了最高刻度位,忘记留意是不是0W20了。

维修手册上是这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搞了个电动的,喷雾器泵+管子

我还在想办法看怎么更换机油滤芯。。

网友:
的确机油的粘度才是影响油耗的主要原因吧,原来20的现在换成30的粘度大了

网友D:
之前别的帖子劝过,建议Po主别折腾,但是看来Po主打算一条道走到底了。
自己换机油是可以的,换机滤可能更麻烦点,换机滤能解决的话,就可以自己操作了。

作为内燃机爱好者,我劝你别折腾机油多少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断管子不好拔出来,而是你要懂基本理论。
机油液面在上下刻度线之间就可以,但一般都会加到中线偏上或者加到上刻度,这是为何呢?
因为机油是会有消耗的,尤其老车,因此适当多加点,只要不超过上限位点,就是最保险的。
因为缺机油的危害,比你想象的机油多了(事实上你仔细看看说明书就知道这不多)带来的危害更大。

而且你所谓的机油多导致油耗大,现代发动机上根本不存在好吗?你是指飞溅润滑导致曲轴运转阻力增大吗?
卧式的单缸柴油机也许会有这个问题。
发动机启动后,机油是用机油泵送到各个润滑位置的,油底壳剩余的机油不是跟你静态时看到的那样多。
曲轴的大小你也可以去观察下,要是能搅动机油液面从而导致阻力增大,该需要多大的缸体和油底壳?
机油真的加多了,超过了上刻度线很多的话,最大的问题是导致三元损坏,很多机油盖子上会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别的帖子劝过,建议Po主别折腾,但是看来Po主打算一条道走到底了。
自己换机油是可以的,换机滤可能更 ...

谢提醒,这发展几十年的汽车,内燃机已经非常复杂了。目前我随时观察机油位,抽出来的油也放在后备箱。大概2周的测试期过后,油耗无变化的话,就把机油再倒一些回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提醒,这发展几十年的汽车,内燃机已经非常复杂了。目前我随时观察机油位,抽出来的油也放在后备箱。大 ...

不用谢,关于发动机可以慢慢了解慢慢熟悉,实践出真知,你的精神值得学习。
如果自己换机滤,且机滤在底部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切记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谢,关于发动机可以慢慢了解慢慢熟悉,实践出真知,你的精神值得学习。
如果自己换机滤,且机滤在底 ...

现在城市里,哪怕只有一点台阶的地方都围了围栏。实在找不到堡坎,物色一个小区里的台阶,看工具能否够得着机油滤芯,试了下,还真的行。

之前曲轴(机油泵油封)漏油,整个底盘挡板都是机油,必须清洁,不能忍。机油清理真难搞,花了我一个小时。现在,如果再有漏油,也能及时发现。清洁完后,小区物管就来了,让我驶离。。。

今天验证了自己换机油滤芯的可行性。我不太懂汽车,只能一步一步慢慢尝试,每一步都必须很小心。尽量避免节省了100元人工费,却让汽车大修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维修手册上是这么写的

4S可能是担心机油损耗,加到最高位,到下次保养时确保不缺机油。
至于增加油耗,那是客户自己的事。
出厂的时候机油在中间位置,主要是没有合适的金属管道,看到有坛友软管插进去拔不出,惊呆了。

网友E:
:sweat:50元人工,直接让外面的上台架拆机滤更换。而且用实际的经验告诉你,如果车不是极端短途,机油粘度对油耗的影响也会很少,因为机油到达工作温度以后年度差额会很少,但是短途的情况到达工作温度之前的油耗会相差很大,你说机油粘度高抽不出。。正常如果日系车使用20粘度的油应该不存在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元人工,直接让外面的上台架拆机滤更换。而且用实际的经验告诉你,如果车不是极端短途,机油粘度 ...

一来为了省钱,二来逛数码之家的人,我和他们一样,很多时候都手痒,喜欢自己干维修的事情,很有成就感,兴趣爱好如此,好比那些喜欢打网游的人。一天没拆的修的,心里就发慌。

还有,也许是我比较倒霉,之前是我媳妇在开车,车子开了7年。今年我开,才接手保养,发现很多修车厂坑爹的地方。让我下决心自己弄车。小修小搞自己的车,能让自己熟悉车辆,不至于遇到毛病就怕。了解车况和原理,在外面开车心里也有底。

1、修曲轴油封漏油,拆了发动机侧面盖和压缩机。我看维修手册貌似拆解机油泵就可以了?(可能过度维修)。拆侧盖的时候,有发现2颗螺丝被替换成异形螺丝。
2、加压缩机冷媒的时候,我问是否需要加压缩机润滑油,师傅说不用加。当时也不懂车,我又被坑了,不清楚对压缩机损害大不大。
3、前几天发现,发动机盖/空气滤芯到节气门的管道连接处钢扎带压根没有拧。
4、清洗汽车底部挡板时,发现原装8颗螺丝,现在4颗螺丝了。师傅安装没责任心。
5、我自己用扭力扳手换的火花塞,现在修车厂几乎没有用扭力扳手的。之前拆曲轴轮的时候,因为上个修车厂安装太紧,我们把曲轴轮上的固定螺丝都掰坏了一个,也没能拆下曲轴轮。后面用暴力气锤拆解的。
6、年初,我第一次换冷却液的时候,发现这车起码6年没人维护冷却液,冷却液严重缺乏,盖子/水壶上面全是厚厚的“铁锈”。这几年的保养师傅都没看出来。。。
7、换了皮带,皮带轮就挂了,怀疑是师傅安装皮带的时候,压根没调整涨紧轮的松紧。也不用工具看皮带涨紧度,其实应该用一个弹簧秤就可以测量了。
8、修车厂的假货挺多的,自己买,可以慢慢研究买的东西和原厂的差别。

也不单单为了这5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来为了省钱,二来逛数码之家的人,我和他们一样,很多时候都手痒,喜欢自己干维修的事情,很有成就感, ...

首先,我的配件基本都是自己买的再去更换,除了刹车片当时以为可以更换更高参数的就好,谁知配合不好,很短路程就用废了,另一个就是点火线圈花冠的通病,当时急修用了修车店的,1万公里废了两个,后面自己买电装原配的装回去。
另外说句,一般汽车空调的冷媒,特别日系车,20万公里都没有问题的,不用检查不用添加,要测试就测空调出风口,在车辆行驶时,出风口温度11度左右就合格。加冷媒之类的动作更容易坏空调,毕竟为了赚钱什么都会做。
修发动机或者发动机舱的,尽量用原厂件或者去4s。火花塞并不用扭矩扳手,每个火花塞都会有介绍说扭紧再转动多少角度的。
至于冷却液一定要每年或者2万公里检查损耗量,我这把广东是不用更换冷却液的,直接添加冷却液就行,北方如果日系车的应该也不用更换,一般添加就可以。应该现在铃木的不会出现铁锈色的,铝合金发动机。
铃木车超级耐用的,就是那些混蛋修坏的,我身边几个朋友的雨燕,什么悦,还有sx4都开了超过20万公里,比丰田还耐用

网友:
铃木这个1.6发动机加3升0W20最爽,油表尺中间偏下动力油耗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