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一波三折换爱华JX869随身听皮带

楼主(2021-10-23):
闲鱼上来的一爱华JX869,可听收音,磁带不行,应是皮带挂了吧,准备一探究竟。原以为很简单,没想到一波三折,爱华机换个皮带也这么费力!各位在搞这个机时,谨记我的教训。

打开,来个去盖照,集成度较高

换一角度,一层双面板,很薄,两个铜轮有点高级的感觉,哈哈

准备拆的点与螺丝

拆下的板,重新审视

双皮带的,都挂了

皮带在四个轮上都要清理,只好电路板与机芯分离,这样便于清理与打理各部件

一面拆去中框与后盖的样子

压带轮与磁头还算干净

可是在拆电机的焊点时,因空间较小吸锡器头大了点,同时怕时间过长烫坏了板,又用上了空心针,结果用力大了点,锡还没完全熔化就抽了出来把一电机脚搞断了。

两极磁片生锈了。
本来保守的方法是焊一跳线就可以的,但我为追求完美,想植入一根引脚,没想到找的大了点,用微型电钻一钻孔,把焊点顶离基板了,晕!
电机电路板线圈好像是印上去的一样,背面的线都断裂撕开了,没想到这还只是第一波打击。

用WD40清理了下锈迹,好看了点,但没用了。

把导轮拆下准备清理,没想到又搞飞了一个导轮的卡子,找不到了,太小,没折了,来第二波打击。

翻来翻去清理时,又把这个检测开关搞掉了,真是不省心,第三波打击!

没法了只能再找配件机了。看到这个电极变黑色了,用2000目的砂纸打磨一下

清灰,上润滑脂,上油打理完毕。可电机坏了,卡子飞了一个,检测开关也(要求不高可以直接焊死),但为完美,等配件机吧

等了几天,把配件机大御八块,看显示窗口的塑料片通透些也换了下来

用上36 、64、 0.7的两根皮带

翻过电路板一看,电机反面的四个焊点有两个脱了基板大部分,用万用表一测在这面好像又没有与其它焊点相连,但心有忐忑。

揣着七上八下的心试了下机,收音可以,上磁带开机电机左右转几下就停了,几次都这样,好像检测不到什么,想不到哪出问题了,先盖上盖洗洗睡吧。
第二天想不通,既然电机转应说明电机没问题,是不是哪接触不好呢,重新拆开外壳看一下,拿来配件机对比,原来是这个红框的地方没归位,
导致检测不到,稍向上用力抬电路板,用镊子拨动下面的滑动片,使其归位.
重新试机,总算磁带正常工作。

音量旋钮基板背面有两个检测开关,如磁带声音一面大一面小或无,有时可通过滴WD40清洗这里来解次。

用的3个4V100U的电容,状态还好。如代换用贴片6.3V或10V的高度方面应没问题。
至此,这个爱华869总算可以完工了,真的不容易,想搞这个机的,希望你们吸取我的教训,少走弯路。

同时请问各位大侠,谁知道这个2030 913的集成块是什么功放芯片,找不到资料,如有知悉的请告知,谢谢!

网友:
不容易。赞一个

网友:
做工用料真不粗

网友A:
恭喜完工,爱华的机器维修性确实差。看着维修手册搞,会顺利的多

网友B:
此机用那种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机用那种电池?

口香糖电池

网友:
看到解焊再焊,太恐怖了,毕竟没有学会使用电烙铁

网友:
我觉得电子这东西玩玩就好,要是太认真你就输了

网友:
爱华的中期鸡鸡都是脆弱如豆腐。。。很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工,爱华的机器维修性确实差。看着维修手册搞,会顺利的多

请教维修手册哪里有?我也有个同款,好像也是拆电路板换皮带但是还算顺利,遗憾的是音量开关卡啦咔嚓的,正放压带轮不行,反放磁头转换开关不太行,

网友C:
那个2030芯片不是功放,参考手册:https://wenku.baidu.com/view/4eb7a32a482fb4daa58d4bf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2030芯片不是功放,参考手册:https://wenku.baidu.com/view/4eb7a32a482fb4daa58d4bf3.html ...

谢谢,我后来也找到了,应是Ta2030的芯片

网友:
厉害了,勾起回忆

网友:
这超薄机,拆解换皮带不容易。

网友D(2021-11-28):
200块买了个成色好的jx899,皮带清理比较干净,没拆主板,新皮带塞进去的。有点颤音。不会修,手上没吸锡器,算了,将就用蓝牙磁带,dsl音效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0块买了个成色好的jx899,皮带清理比较干净,没拆主板,新皮带塞进去的。有点颤音。不会修,手上没吸锡器 ...

颤音估计是压带轮时间长有点变形了

网友:
居然还可以正常工作,楼主威武

网友(2022-03-20):
想当年爱华绝对是随声听里面的战斗机,带着一个爱华,人都感觉有精神了

网友(2022-04-21):
能修此机的这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