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装便携T12焊台

楼主(2021-10-23):
自从白嫖了论坛的t12烙铁芯后,就想整一个t12焊台,我怀疑让我白嫖的老板不怀好意(狗头)。

先来一张成品图片

控制板,收到货是紫色的板子很漂亮。

焊台外壳由一个led驱动的外壳拆下来的

把里面清空,定个位,用手钻打孔,钳子减掉多余的部分。

对准孔位,我的有点打歪了(手工开孔,大佬勿喷),简单再磨一磨。

侧面

后面

表面有点刮花了,开孔也不整齐,拿特氟龙胶带表面贴一层。

全部贴好后再进行航空插头的焊接(注意先把固定螺丝套进去再焊接)。

背面用的是一款洞洞板,本来准备用亚克力板,结果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背面的紫色pcb还是很好看的。
用的一根5525的DC母头,用扎带固定在pcb的凹槽上。

也可以像这样把DC头焊在洞洞板上

手柄和航空插头接线

接线根据卖家给的定义,pcb上也有丝印仔细一点(焊接完成后注意检查有没有短路)。

震动开关

焊完才发现手柄外壳没套进去,只好剪开扎带重新焊(苦逼)还好老板送了三根扎带,正好用完。
全部焊完,检查检查有没有短路。
上电开机,成功点亮。

最后用胶水固定一下背面的洞洞板

再用胶布四周缠一圈堵掉左右的孔。

完成,用的19v电脑电源,化锡很快。

最后的最后欣赏几张成品图

休眠

网友A:
这才是便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才是便携

确实,想要٩(๑^o^๑)۶

网友B:
烙铁头在哪里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头在哪里嫖的?

前几天数码交易区有活动

网友C:
我也是这套件,板子可以锯成三段的,上面有焊盘,用线连接起来就行了,航插就可以往里面挪一下,不需要三个洞一起对位开孔,可以任意位置摆放航插和调温旋钮位置

网友:
电子烟调压盒子,18650,30w头可以烧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套件,板子可以锯成三段的,上面有焊盘,用线连接起来就行了,航插就可以往里面挪一下,不需要三个 ...

主要想着用两边的螺丝,固定中间的数码管,所以就对齐掏孔ԅ(¯ㅂ¯ԅ)

网友D:
电脑电源那去找19V?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脑电源那去找19V?

笔记本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脑电源那去找19V?

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19伏或20伏。。。。。。

网友E:
胶代粘了不如原来的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胶代粘了不如原来的好看

主要是打孔打的狗啃一样(*^◯^*)

网友F:
我也想整一个,还没找到合适的电池保护板啊,不知道电池能搞多久。

网友F:
楼主开孔应该先钻一圈孔,然后用锉刀慢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脑电源那去找19V?

联想笔记本的貌似就是19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开孔应该先钻一圈孔,然后用锉刀慢慢修。

就是没有锉刀,用指甲剪上的磨指甲的简单的打磨了一下(苦逼)

网友:
这个做得好,能不能整个教程学习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整一个,还没找到合适的电池保护板啊,不知道电池能搞多久。

无锡老万的淘宝店有一个1.6的5串保护板电流也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锡老万的淘宝店有一个1.6的5串保护板电流也够

我就说那个恒流驱动看着眼熟,看来应该也是老万家买的,那个5串保护板我备了10个,不知道要用到猴年马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