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改造偷工减料有隐患玩具枪M16解锁灯光闪烁

楼主(2021-10-23):
买了个玩具枪,塑料廉价货,快递到手瞄准器都断了。
几块钱包邮的货,也懒得跟卖家计较了。
但是有几个问题不能忍,必须拆了,1,瞄准器灯光太刺眼,2,有枪击音乐,但是灯光不闪烁,3,电池仓没有螺丝。
打开螺丝,内部真是简陋啊,三节电池,扳手弹簧当开关,一个牛屎音乐芯片,三个LED发光,直通电源。

快递暴力压断的瞄准器以及刺眼的蓝色LED,设计师是脑子有毛病吗

容易生锈失灵的扳手开关

辣鸡喇叭和牛屎芯片,为了省一颗螺丝,竟然用LED当电源引脚并固定卡在回收塑料壳上

不用说,所有的引线都没有穿孔焊接,电源直通LED,难怪灯光不随音乐闪烁,4.5v电压直通LED,能不刺眼吗,而且坏得也快,厂家真是有毛病,
拆焊,研究牛屎芯片

尝试在旁边三个空白的焊盘引出LED灯,看看能不能有闪烁,第一个组合失败

第二个组合成功,也就是左下角的两个,分别接LED-和LED+,左上角空白焊盘不知道定义

所有LED并联接到闪烁脚位,穿孔焊接

仔细看电池仓和扳手弹簧有二次焊接痕迹,有断线头,莫不是返修货,重新补焊

最后给电池仓螺丝打孔,拧入自攻螺丝

这么个玩具枪,各种回收塑料,各种偷工减料,真该扣厂妹鸡腿,
4.5v直通LED,刺眼还容易坏,牛屎芯片明明有闪烁功能,偏偏不接,还为了省颗螺丝用LED引脚固定主板,真是醉了。

网友A:
这东西简直是消耗品,小孩子玩几天坏了就会吵着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简直是消耗品,小孩子玩几天坏了就会吵着买新的

答对了,热情不过三分钟。。。。。。

网友B:
gogogo!fire the hole! fire the hole! cover me!

.......

need backup.....

网友C:
这类玩具都是一样的做工

网友D:
很多这类产品做工都很差
差到不想说了

网友:
持有仿真木仓是违法的!

网友E:
内部真是稀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部真是稀烂

消耗品哈哈哈

网友:
看上去出吸水珠电动的好些,至少有电机,齿轮箱,齿轮齿条,往复弹簧。只出声光没啥意思。

网友F:
看看这个玩意究竟能卖几块钱,还给你这么讲究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这类产品做工都很差
差到不想说了

便宜货,贵的肯定要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玩具都是一样的做工

拆开检查一下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gogo!fire the hole! fire the hole! cover me!

.......

bia....bia.....bia......bia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这个玩意究竟能卖几块钱,还给你这么讲究呢啊!

呵呵哈哈哈,讲究人

网友G:
几块钱的东西,能发光发声就不错了,要求不能太高,只是有闪光功能却不用,这就不应该了

网友H:
设计就是为了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几块钱的东西,能发光发声就不错了,要求不能太高,只是有闪光功能却不用,这就不应该了 ...

估计为了减少焊接位置,故意把三个LED直接怼到电源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设计就是为了容易坏

确实,4.5V直接怼LED,很快就发热坏了,怕的是超压之后亮度太高蓝光太多伤眼

网友:
里面做工烂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只要牛屎不烧混数码的都能修好,回收塑料才是对孩子最大的危害,这东西玩个新鲜就得了不要长时间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