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ZX7-250微型焊机 本以为这辈子用不上

楼主(2021-10-23):
这个焊机还是去年双十一用红包最后29块钱到手
原价大概98,也是活动价,要的最便宜,光是一个主机,
因为看评价说是配件都是些垃圾,不如自己凑齐。

真的是微型,比手掌大一点点

看了一下参数,不知道自家空开能不能受得了。

牌子就不用看了,都是贴牌的,就看谁家吹的NB

开关风扇

第一个到货的配件,地线夹子

然后到货焊把,买的300A的,实际焊机最大承载250,都是垃圾货,买大一点保险

两个终端到了,还差线

铜线都很贵,一米要10到20块钱,我一个常年不用的,用不了这么好的
碰巧淘宝大数据知道我的心思,给我推荐了这款铝线,直接上25平方才4块钱一米

焊条可是有讲究的,这个焊机太小,大电流不能长时间运行
咱就保险点,买的2.0细焊条,最大电流70A,够保守吧。

买了20根,买多了也用不上

开始接线

看这铜抱铝,都实在

这个焊把也是铜包铝,不是纯铜的

接头都要仔细压好

东西都全了,发现家里没有铁制品,没法测试好坏,这就尴尬了,所以说买完就后悔
谁曾想,老妈的买菜车轮子掉了,这小拉车到家我就觉得它这个轮子早晚是个问题
描述说是满焊,实际就给点了两点,果然那两个点根本就承受不了多大力
开工

没有电焊面罩,就戴个墨镜,发现墨镜屁用没有,电焊光太强了

不着急,咱有电焊镜片,用手拿着

手套必须的,预防烫手

看我这东西全不全

开包两根焊条

开焊

电流最开始没敢调太大,用的35A,焊条要求是30到70
发现35不爱起弧,就稍微调大了一点

我以前从来没摸过焊机,第一次,哈哈,打了半个多小时的火,才打明白
以前只听车间老师傅说过,电焊不是直接触上,是得离开一点拉电弧

最后在不停的打火中,慢慢摸索到了规律,但想连续引弧,手法还是不行

看,这才叫满焊

我这是清道夫鱼鳞焊

用了两根焊条,不能连续引弧,一个是手法没练好,还有就是环境不允许
在阳台,空间小,连续引弧下面熔点容易崩,怕烧了其他的物件。

别说,这小焊机还挺好用的,家用焊个小东西,别长时间用还真不错。

网友:
在家玩,注意地砖

网友:
焊机要不拆一个给大家看看里面的配置?

网友:
倒是想看看焊机里面长啥样

网友:
这个价格很不错了。要求不能太高。家用很合适。。。

网友:
焊渣到处乱飞,烧伤地砖一大片

网友:
开个帖拆开看看吧 虽然知道是单板机   你收拿着那镜片卵用没有 焊多一点你就会发现脸上洗脸都刺痛

搞个黄纸板   大概A4纸大小就行了   瞄准了就闭眼   用纸板挡住    闭眼是为了避免环境反光导致焊的多了也会哭(电光性眼炎)

技巧要自己练习  焊条头子不能和工件接触太好 才能起弧     接触太好就粘条子(大焊机厚材料的大电流的除外  别杠)

要烧出漂亮的鱼鳞焊 秘诀在于 A B 焊材都要够厚 太薄或者一薄一厚 都不好操作 3mm以上好操作   几秒内烧完一个点在还是红色圈的状态靠近边缘的地

方迅速开始第二下  要求环环相扣  叠盖状态 向前移动为每次焊点的0.5  比如一个焊点1CM  就每次前进5mm 最好状态是烧完一条焊缝 那个焊渣轻轻地

一戳就掉了   要是豆渣焊会因为有空隙包夹住焊渣 很不容易敲掉焊渣  太薄的焊材就会很容易熔穿(比如2mm或者1.5mm的三轮车侧挡尾门) 基本上没法进行

另外 楼上说了  你确实得注意小心融化的焊渣珠子掉地上会粘瓷砖洗不掉     那个焊把线除了看起来牛逼没啥卵用  不如去收废品的那搞那种带皮的电缆线   自己玩玩一共6米就够了 用3-4芯的2.5平以上多股的线就够了  我的就是    之前做事那也是这样的电缆线做的焊把线 要价不黑心 基本上6米也就30左右

网友:
不拆一个吗

网友:
眼睛不行记得找人奶

网友:
铜包铝,高温容易腐蚀断,有条件就替换下

网友:
焊接水平和我差不多,要多炼习才行

网友:
我和你一样的渣渣焊接水平,所以不买电焊机

网友:
看那个焊口,好像是 电流不够的样子。和是否连续起弧无关。。。

网友:
调70A的电流太小了,根本就焊不透

网友:
不是经常用,线材啥的才应该买好的,要不放着放着当要用的时候一拿出来,发现好多东西都歇菜了!

网友:
不会焊,就没买。

网友:
才20几块的焊机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主,我是你邻居,我说屋里灯怎么暗了,原来是你在家里瞎鼓捣

网友:
正经鸡屎焊

楼主:
晚了,已经融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