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飞利浦音响基座拆解,型号PHILIPS DS7510/98

楼主(2021-10-23):
飞利浦PHILIPS音乐基座,型号:DS7510/98

这款音乐基座,是一款比较老的产品了,是针对老爱疯开发的延伸周边产品

网上能查到的相关资料比较少,手上刚好有一台,所以就拆机拍了一些图片

希望能给用得到的朋友,提供一些参考

音响的正面,PHILIPS标掉了

拆掉喇叭网罩的样子

两边的喇叭是实物,中间的那个长方形的,是装饰的

背面

外接AUX接口和9V DC外接插口

产品标签

固定支持
这个打开时,音响就可以立着放置了

下方的是电池盖板
音响也可以接四节五号电池供电
四节电池就是6V,用电池供电时,音量会小一些

左边和右边,各装两节电池

右上角有三组按键
从左到右分别是:低间开关/音量调节/电源开和关

小喇叭特写
虽然是小身板,但工作起来,音质还是可以的

拆掉十来颗螺丝,就可以拆开了

喇叭不知道有没有型号,被一块海棉胶盖住了,
试着撕了一下,不太好撕,就不去理了

DC和AUX的连接头,拨下来,就比较看电路板
连材上面,都包扎了海棉,不管效果如何,这个范还是不错的

外接AUX和DC接口电路板,作了防水处理

细节处做工是不错的

电路板

换个角度

UNI OUE,功能不详

ET2314,不知道是什么IC

4558,应该是运放吧

TDA7491P 功放IC

外接AUX连接手机播放,效果还是不错的,音场比较开阔;

在智能音响里面,能算得上中等偏上的水平,个人感觉比小爱和天猫精灵之流要强一些

可能没有蓝牙的功能,实用性能降低了不少
可以外接电池供电,外出时也可以用得上

谢谢大家

网友A:
看接口是比较老的产品了,4s是用这个接口的最后一代手机,出了也已经十年了

网友B:
不错,比较大牌子

网友C:
外接电源是9V2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接口是比较老的产品了,4s是用这个接口的最后一代手机,出了也已经十年了 ...

对的,配老爱疯用的
好在屁股后面有AUX输入接口,这样还能发挥一点余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比较大牌子

音质还是可以的,

如果有蓝牙功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接电源是9V2A的。

用电池是6V DC,
6-9V,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D:
终于看到飞利浦牌子的实力作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终于看到飞利浦牌子的实力作品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OEM代工的产品

电路板上面,很多电路功能不详,

没有蓝牙等功能,电路板做得这么大一块,可能是现在的大规模IC功能更强,尺寸更小

有大师评价一下,这款电路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终于看到飞利浦牌子的实力作品了。

贴牌找别人代工产品 飞利浦实力不在这里

网友:
加个蓝牙模块用起来

网友(2021-12-26):
用料十足,能够用上就可以了

网友:
做工对得起这个品牌,价格另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