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翻车讯K2死机维修,换掉全部假固态电容后恢复正常,信号好的不敢相信

楼主(2021-10-24):
以前没翻车的时候0元购的。从18年开始在老丈人家里服役一直到今年上半年wifi突然无法连接。重启后恢复正常,过个一两天又会无法连接。
猜测是电容老化引起的。以前看到的一个帖子有介绍:硬改后很稳很满意之一:K2P使用的假固态电容揭密  (K2/K2P用的假固态电容是一样的)

本来K2已经没什么利用价值了,嗝屁了也不准备修了。但是最近刚好给老丈人家里做多路由器wifi漫游覆盖,想着修好了能当个备用的也好。所以买了电容来修。
现拆开看看原来的电容

局部图,貌似外观没看出来明显的问题,没炸,没怀孕

准备替换的电解电容,一共7个

6.3V470uf电容,要用4个,呆湾产,据说是低ESR的。用来替换原来的6.3V220uf电容

10V470uf电容,也是呆湾产,品牌好像和上面那个不一样,据说是低ESR的。用来替换原来的10V220uf电容

16V470uf电容,日系,低ESR。用来替换原来的25V470uf电容

换上去之前先来看看买的这些电解电容的ESR怎么样,用的垃圾电桥,不太准,但是能做个参考
先是6.3V470uF的,ESR0.09R,不太满意,酬和用吧。(一般建议ESR0.1以下,下同)

10V470uF的,ESR=0,实际上不可能是0,只能说我的这个表已经量不出来了,非常小就是了。

16V470uF的,ESR=0,实际上不可能是0,只能说我的这个表已经量不出来了,非常小就是了。

更换之后的样子,比较丑,没有原来好看。不仅仅是因为手艺差,假固态的颜值确实比真电解好看

最后测试下换下来的垃圾假固态的ESR(拆的时候炸了2个,所以只测试了4个)
25V470uf的,0.37R,还行

接下来是3个6.3V220uf的,惨不忍睹

最后,秀一波换好电容之后的wifi信号强度,2.4G

5G

PS:换好电容后已经连续稳定运行7天没有出现死机的情况。应该是修好了。扔抽屉备用了

网友:
这信号的确牛

网友A:
请问一下,不拆除原电容,新电容和原电容并联行不行?

网友:
刚准备扔个K2,也是wifi有问题,晚点扔我也试一下

网友:
所有的假固态都换了?

网友:
我不止一次发过改电容的事情,那会都没人信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4060-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4475-1-1.html

网友:
这个只是贴片电解电容,都有防爆槽,或者容量小不需要防爆槽,不算假固态。

网友:
我的K2才用半年就导致有wifi,但没网速,不知道是不是电容的事儿,但换用TP6500千兆版已经三年了,一直好用,前些天宽带刚从300M升级1000M,还是不修K2了吧,用不上了

网友B:
固态电容为蓝色或红色标记,黑色标记是电解电容,只是封装不同,并不是这种形状的就是固态电容,是直插和贴片的区别

网友:
电压不稳,滤波不良,导致的信号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电容为蓝色或红色标记,黑色标记是电解电容,只是封装不同,并不是这种形状的就是固态电容,是直插和贴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不拆除原电容,新电容和原电容并联行不行?

这个肯定不行,除非原来的也是合格的。

网友:
这锅给扣的  冤枉啊

网友:
拆都拆了怎么不换固态电容,又回到原点

网友:
华为的路由都没有大电容,那岂不是没有信号了

网友:
这应该就是贴片的电解电容,不算假固态吧。

网友:
牛逼啊。这样也行。

网友:
K2信号确实好,唯一缺点就是百兆口
另外我的K2刷了华硕固件后当路由没问题,如果当AP就不行,立马会死机。我感觉设置没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固件问题。也没刷其他的固件测试。目前暂时闲置

网友:
电容是怎么拆炸的?烙铁烫的时间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