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明纬开关电源LRS-350-12 12V29A 拆解 也是请大家看看这个做工怎么样。

楼主(2021-10-24):
先是请大家看看它的技术参数,请看下面的图片,图片来自销售店铺。

下面请看它的外观

下面是它的接线端子,以及技术参数贴纸。

上面是它的输入电压切换开关,不过在中国基本上是 使用不到这种开关,因为一侧是220V.切换到另外一侧110V

下面进入拆解环节。
下面是它的散热风扇,而且这个电源支持温度控制的。工作温度大于50度开启,工作温度降至40度。就会关闭风扇。风扇的工作电压12V 电流0.13A

下面是它的内部结构 以及主要电容的参数和其他主要元器件的参数。

下面是它的保险丝。

谢谢大家的观看,只是业余拆解。

网友:
工业电源,经常在控制柜见到

网友A:
风扇受温度控制的据说是正品,山上的开机就转,关机就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受温度控制的据说是正品,山上的开机就转,关机就停

谢谢你的回复,我买这个电源主要是用于异常带一个风扇,以及其他小东西,就不知道这个电源的品质和电流够不够?他在做工还算怎么样?所有东西都是12V。

网友:
你觉得怎么样?此MW是此MW

网友:
感觉不如以前老版本的诚意足!

网友:
好薄的感觉啊

网友B:
你用什么拍的这么高清快跟我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拍的这么高清快跟我讲讲

拍摄设备,小米cc9,其实就是手机。

网友(2021-11-30):
正品mw,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2-10-12):
所以哪里买正品呀

网友:
看着还不错,多少入的呢?麻烦给个店铺关键词呢

网友:
大厂风范,机器插件,必须是正品

网友:
大品牌的用料就是好,楼主放心用吧,单位的监控用的是低压供电,就是这种电源,12v350w的,用了几年24小时开机,也没见坏

网友:
超薄正品电源,缺点就是散热不好

网友:
用料正,效率控制的不错

网友(2024-02-29):
原装货,没装的件,是因为还有其它款的也是同是一块PCB板

网友:
这么大功率,居然没pfc??变压器这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