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饭锅中毒了?做完这顿饭就拆

楼主(2021-10-24):
电饭锅买来有四五年了,当时一千多,算是高级货。最近发现启动慢,通电三到五分钟面板也无反映,即使启动后,马上断电再通电也是几分钟才能启动。怀疑是关键电容坏了?

网友A:
meidi美的带你反包,电饭煲一般质量吧,我家的坏掉了。现在用别的牌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eidi美的带你反包,电饭煲一般质量吧,我家的坏掉了。现在用别的牌子

其他牌子也差。买个电饭锅,十年不坏,电饭锅还卖不卖,厂家还活不活。寿命都是被厂家设计好的,生产中在偷工减料一下,降成本,后期使用寿命更短。

网友:
美的电饭煲还好啊,我的第一代电磁电饭煲到现在还在用,十几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他牌子也差。买个电饭锅,十年不坏,电饭锅还卖不卖,厂家还活不活。寿命都是被厂家设计好的,生产中在 ...

我2009年买的一个奔腾电压力锅今年坏了,应该是暑假一个多月没用,南方天气太潮,把继电器锈蚀了,各个按键以及功能正常,就是不加热,拆开看是继电器没导通,本来打算买继电器换,结果为了拆开所有电路和器件,动了锅内部、发热盘和压力开关,后来煮了一次稀饭,泄压阀都冒气了继电器还没断电,不敢再用就彻底扔了。这个奔腾的还真不错,当初289块买的两个胆,用了十二年,本来问题不大结果让我越搞越坏了。想再买一个一样的,结果某宝上没奔腾的电压力锅了。买了个九阳的,稀饭煮得不如原来的奔腾那样软烂和粘稠,老婆很埋怨。真的是,质量好的东西,最终把生产厂家搞死了,厂家为了利润可以持续,计划报废是公开的秘密了,只是好多老百姓不知道而已。据说某些打印机复印机之类的,里面有计数芯片,到一定数量就会让机器罢工。电扇从铜电机变铝电机,寿命只有几年了。其他机器比如电容什么的,设计寿命从50000小时缩短到30000小时。类似的情况应该很多。

网友:
在xx初级阶段,劣币驱逐良币是常态。
你看现在各行业排名靠前的,哪个不是广告最多吹牛最厉害的

楼主:
没想到,一个电饭锅的小问题引发大家对产品质量的声讨

网友:
我的松下也当机了

网友:
功能“强大”的,往往控制电路复杂,元件多,总体出故障的概率就大了。
其实主要部件是没坏的对吧?
我的第一个电饭煲1994年买的,最简单的那种,
安装开关的塑料部分老化碎了,但“电饭锅”功能还没坏
只是不好使用了。

楼主:
把插头三个脚用砂纸打了一遍,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2009年买的一个奔腾电压力锅今年坏了,应该是暑假一个多月没用,南方天气太潮,把继电器锈蚀了,各个按 ...

不断电,检查压力开关

网友D:
的确。电风扇的电机,厂家基本都是用轴套电机,很少使用轴承电机。其实,一对轴承也就几块钱,但是采用轴承的电机寿命比轴套长多了。电机厂家、电风扇厂家为了利益,肯定不愿意看到你的电风扇用十几年还不坏。

网友:
不是象印电饭锅当然不如理想了。

网友:
十几年前用过几个美的电饭锅,一年内 内胆掉漆。食品安全不过关 再也不用 这牌子
转松下 单内胆就比美的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把插头三个脚用砂纸打了一遍,好多了

原来输入插头锈了?

网友:
美的的都敢用?

网友:
我家的美的电压力锅是2013年2月买的,到现在还没出过任何问题,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质量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的确。电风扇的电机,厂家基本都是用轴套电机,很少使用轴承电机。其实,一对轴承也就几块钱,但是采用轴承 ...

我的两个洛地扇用几十年了,只是摇头轮坏了,可惜厂家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输入插头锈了?

看不出生锈,怀疑接触不良,毕竟厨房里油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