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坐公交车码刷难识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0-24):
我用的手机现在坐公交车刷二维码比较难识别最少要刷好几次才成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角度吧 或者屏幕反光导致识别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度吧 或者屏幕反光导致识别困难

哦,不知道和我贴的钢化膜有没有关系下次换一个品牌的膜试试看。

网友B:
这事的原因还不太好找。在我们这里的一家连锁店里,在特定的那个收银口,我的华为P40微信付款出示的二维码总是刷不出来。在其它地方刷卡付款没有遇到过刷不出来的事。每次去买东西,刚好到这个收银柜台我就换另一部手机刷卡付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事的原因还不太好找。在我们这里的一家连锁店里,在特定的那个收银口,我的华为P40微信付款出示的二维码 ...

我现在出门随时都要带上钱包和银行卡因为有时买东西网络不好还得现金交易。

网友C:
换个带NFC的手机吧,不过前提是当地支持公交联合一卡通或是能开通当地的公交卡,不然NFC无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带NFC的手机吧,不过前提是当地支持公交联合一卡通或是能开通当地的公交卡,不然NFC无卵用 ...

我的手机貌似是有这功能的不过从来没有用过这功能感觉没有安全感,一般多刷几次基本可以成功的确实不行现在公交车也支持刷银行卡的。

网友D:
一般是亮度问题,如果开了自动亮度调整,软件出码时会调到最高亮度,如不能自动调整请手动调到最高里亮度,当然贴膜也有关系,有些偏光(所谓防窥)、偏色(所谓防蓝)、磨沙(低透光)等的膜不能识别,撕膜解决。的还有色彩方案要用常规的色彩,我试过自定义了手机的色彩方案, 结果不能识别,调回常规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亮度问题,如果开了自动亮度调整,软件出码时会调到最高亮度,如不能自动调整请手动调到最高里亮度, ...

可能和亮度有很大关系现在用了好几年老化之后亮度明显下降了,白天阳光下拍照开最大亮度都看不太清楚屏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