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整个感应垃圾桶

楼主(2021-10-24):
之前马家买了个垃圾桶,可脚踩,也可以开顶盖,放在电脑桌旁,弹开顶盖就经常忘记关,琢磨着DIY,向马家的智能垃圾桶学习下,也整成感应开盖。
先展示下垃圾桶原样,脚踩,开顶盖。

改造想法也是很简单的,一个红外感应器(智能小车避障传感器模块,1块多),航模舵机(9g舵机 5,6块)再来个单片机,接个充电宝,完事

挺好玩的,虽然现在的智能垃圾桶也不贵,19元左右包邮了。。不过DIY嘛,就是喜欢那点点的成就感。但是这个方案有点费电,单片机写了掉电模式,USB电流表都测不出,舵机也是通过单片机加三极管控制通电达到省电目的,但是红外模块费电,39ma,郁闷了。把指示灯灭掉嘛充电宝电流不够又会关机。。现在想考虑用人体红外感应那种,待机20ua。然后电池直接接升压模块,不会电流低关机。

网友A:
人体感应模块需要配一个二次检测模块,既要检测到人在附近,还要检测到人手的靠近。不然的话,它会在你眼皮底下不停地工作,累死为止。

网友:
多加个重锤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体感应模块需要配一个二次检测模块,既要检测到人在附近,还要检测到人手的靠近。不然的话,它会在你眼皮 ...

我看到一个微型的SR602,感觉可以改改,感应距离0-3.5M,不知道能不能调到5-15cm,这个好啊,待机电流20ua,,直接锂电供电,升压板5V接待单片机和舵机,掉电模式下几乎不走电,如数数据准确全程待机估计30ua。。就是输出高电平得改改程序,高电平唤醒掉电模式,没搞过,,,,
它的参数
感应距离:最长5米;推荐0-3.5M。
输出:高电平,H = 3.3V,L = 0V
电源DC:3.3V-15V
静态电流:20u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一个微型的SR602,感觉可以改改,感应距离0-3.5M,不知道能不能调到5-15cm,这个好啊,待机电流20ua ...

去掉菲涅尔透镜可以降低感应距离。
也可以用某些塑料片代替菲涅尔透镜,感应距离可以降低到几厘米,不太好精确控制。

网友B:
马家有电池供电的厕所冲水用的反射式红外感应头卖,待机在100微安以下。参考那个线路或直接买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菲涅尔透镜可以降低感应距离。
也可以用某些塑料片代替菲涅尔透镜,感应距离可以降低到几厘米,不太 ...

可以调,就是没算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家有电池供电的厕所冲水用的反射式红外感应头卖,待机在100微安以下。参考那个线路或直接买个就行。 ...

好的,我去找找研究下,谢谢

网友:
我家的感应垃圾桶都当手动的用,